拆P2V 的蛋蛋FC200相机,能把OSD 和WIFI 图传接QX10/100

楼主(2014-12-21):
有高所能拆P2V 的蛋蛋FC200相机,能把OSD 和WIFI 图传模块接QX10或者QX100 么?

网友:
想法很好,可惜。。。不行

网友:
理论上可行,前提是大疆公布线路图

网友A:
您知道蛋蛋上的四根线定义吗?我也想改,我主要想引出Av线用模拟信号传输,wiFi延时利害很不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对楼主膜拜一下,玩DIY玩到境界了,我们的phantom2 vision是一体机,不支持玩家随便DIY的,建议楼主 ...

谢谢大疆技术,我就是p2v进行的DIY,加了iosd.3d云台,狗3。留下的蛋蛋摄像机和中继没用了,丢了可惜啊,想利用蛋蛋,所以想改造利用,您告诉我蛋蛋上的四根线的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 电源  灰 地线    另外二根  一根是发射 一根是接收

发射接收什么?GPS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 电源  灰 地线    另外二根  一根是发射 一根是接收

需要整个线路图估计才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疆技术,我就是p2v进行的DIY,加了iosd.3d云台,狗3。留下的蛋蛋摄像机和中继没用了,丢了可惜啊, ...

我之前在一个制作2D 云台的国外教程PDF 上面写的。蛋蛋的插头定义线。从插头最外端开始 是CAN总线 H 和L 应该是CAN总线的高低电平。这个有点有点像单片机的CAN总线。不过通信协议估计大疆是保密的。所以破解难度高。剩下靠近尾端的是地线 和+12v。所以单纯知道插头定义恐怕作用不大。要在蛋蛋里面动手。蛋蛋里面应该有相机镜头,有电路板是镜头的信号处理伺服电路。CAN 总线处理电路,应该有点像lightbrige 的简化版,甚至连手机APP 界面都像,反而更OSD mini 差距甚远。所以应该有机会分离的。另外 还有 WIFI 发射接收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在一个制作2D 云台的国外教程PDF 上面写的。蛋蛋的插头定义线。从插头最外端开始 是CAN总线 H 和L  ...

谢谢您的回复,那个电源您能确定是12v?不是5v,如果改造有困难我就直接上电当普通摄像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 电源  灰 地线    另外二根  一根是发射 一根是接收

请问大疆技术,蛋蛋摄像机电源是几伏?我当普通摄像机用总可以吧?

网友C: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我没有打开过,以下是我的猜测。
OSD应该在蛋蛋里,如果能找到与摄像头连接的线,将它接到相机输出的视频信号线上即可,其它的不要去动。但问题是qx相机并没有视频输出,所以难度较大。
另外,插头的电压是3S的,我改2D云台时就是通过插头取电的。
对qx相机而言,如果能找到wifi芯片,只要加一小段电线,我想是可以大大地増加通讯距离的,一直在关注,只是没有看到相应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那个电源您能确定是12v?不是5v,如果改造有困难我就直接上电当普通摄像机用。

已经确定是12V 的这个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我没有打开过,以下是我的猜测。
OSD应该在蛋蛋里,如果能找到与摄像头连接的线,将 ...

QX 的WIFI 增程已经解决了。论坛上有,用穿墙王解决,不过就只能用 SONY 的APP 不能用大疆的APP 了。所以飞控信息OSD 和APP 控制,地面站都就不能用。QX 没有视频输出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要么就上QX1 这个有HDMI 。蛋蛋里面应该不会简单有接线的。我估计DJI也没有能力自己开发CCD 传感器和处理芯片,应该是找其他现成的使用。不过DJI 一贯作法就是把芯片型号抹掉。现在只能通过引脚还有周边电路估计这个芯片。今晚开始开拆蛋蛋。按照蛋蛋的价格和视频性能。现在我找到的一个芯片是NT96632BG技术文档 这个是一个广泛用于车载记录器和摄录机的芯片。今晚进行对比,当然应该还有很多类似芯片,所以希望有更多网友给予咨询。只要找到芯片的型号和官方文档就能知道数字视频的输入输出引脚。那么就相对比较容易处理。

网友:
蛋蛋摄像机引出故事好多好多,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保留蛋蛋摄影和储存功能,再引出视频信号线用图传设备发射。电路芯片不懂啊,所以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是12V 的这个没有错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在这里,我理解出现了3个概念;
1、Littleyeson是想用高画质的qx相机图像取代fc200,但要保留gps等信息,因此须将qx相机的Av信号加到蛋蛋的osd里。
2、huashen是想将gps等信息转接到qx相机里。
3、小霸王想将fc200的图像引出来,送到图传,以减少由于wifi造成的延时。
我认为1的难点是qx相机没有Av输出,同时要找到蛋蛋里osd的Av输入线。
想法2的难点是qx相机中没有osd,因此无法叠加。补充一下osd的功能是将2路视频信号或1路数字信号与1路视频信号输入,叠加后输出1路视频信号。
想法3应该比较容易实现,只要找到osd的视频输出线即可。

网友C:
有些问题,qx相机应该有osd,但各个公司的数据格式没有统一标准,所以难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问题,qx相机应该有osd,但各个公司的数据格式没有统一标准,所以难度很大。

QX 相机怎么可能有OSD OSD 是精灵或者NAZA 飞控信息。QX 本身就不是大疆产品,而且不为航拍而生

网友D:
我研究过fc40的头,fc40用的是安霸的芯片,能用telnen登陆,可是不知道芯片的账号和密码,问支持也没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研究过fc40的头,fc40用的是安霸的芯片,能用telnen登陆,可是不知道芯片的账号和密码,问支持也没有回复 ...

感谢你的咨询,请问有型号么事 安霸哪一款。我去找找官方PDF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我理解出现了3个概念;
1、Littleyeson是想用高画质的qx相机图像取代fc200,但要保留gps等信息,因 ...

谢谢您的分析。大疆设计人员在偷着乐呐!一帮傻孩子,你们去折腾吧!我就不告诉你们,其实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给楼主的想法赞一个!对于研究了大半年QX/RX增程技术的我们也没敢想像把OSD信息转接到QX相机里!要真去 ...

的确是,QX系列没有HDMI或者AV 输出。QX WIFI 延时还有不流畅这个问题你们有解决方法了么?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赞一个。我觉得应该首先要找到osd芯片在哪里,可以通过Can总线(插头上的前两根线)找,can总线应该与osd,摄像头以及wifi芯片连接,其次,osd应与wifi芯片和摄像头芯片连接,osd应在摄像头版或wifi版上,找到后可用老式电视的Av输入找到视频线,但要注意,在 Av线上要穿接一个0.1微法的电容,以防止将电路烧坏。附上两张Dji mini osd的框图,是在本专题过去的帖子上找到的。估计芯片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方便的话,楼主可否将拆机照片上载,以便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赞一个。我觉得应该首先要找到osd芯片在哪里,可以通过Can总线(插头上的前两根线)找, ...

感谢你的支持。今天晚上有点忙,明天拍给你看。因为DJI 把芯片磨掉,所以比较难分析。现在都在各方努力,今晚有位朋友的咨询,DJI 最底层的板一块芯片是AR 9342。也就是一快无线WIFI 网卡芯片。这样看来,蛋蛋并不是像传统的图传是通过无线信号传送的是视频模拟信号AV而是传送一个网络信号,类似局域网那样。这样给改造起来带来一个很大困难。也就是说在AR9342前面应该有一个ARM 芯片把视频,飞控信号等集成,变成类似于局域网那样的信号模式进行传输。这个是暂时得到的咨询,未经证实。
另外我想问一下你的有图,从摄像头过来的X8 是什么信号。云台信号叠加视频信号。还是两个信号单独然后同一个8针线传过来么?

楼主:
拆解图 左是电源板 中上是控制板 中下是摄影头处理板 右是WIFI网卡中继

网友C:
littltyeson,你好!照片看到了,但确实没有看到osd的芯片,是否会在wifi板的铝板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ttltyeson,你好!照片看到了,但确实没有看到osd的芯片,是否会在wifi板的铝板下面?

WIFI 铝板底下没有芯片。是一个洞,铝板有一个突位,伸进去紧贴另外一面的芯片中间。之前拆开过,重新上硅脂,所以就不拆了。WIFI 板的反面,还有一块芯片,但同样也是跟前面的几块一样是磨掉型号的。有一个做增程的朋友说是一个无线WIFI 局域网芯片AR 9342。没有其他芯片了

我在网上找的另一面的图片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我没有打开过,以下是我的猜测。
OSD应该在蛋蛋里,如果能找到与摄像头连接的线,将 ...

QX100的Multi接口可以输出AV信号
AV线具体型号请搜索:VMC-15MR2
PS:我只在索尼有MULTI接口的手持DV及佩戴式DV(AS100V)上用过,不保证QX100能用

Multi接口不是普通Micro USB接口,是15Pin的,稍微长一些,其前端比普通MicroUSB多出10个触点。
请仔细查看QX100的USB接口是否为15P。若是,则99%可以输出AV信号

恳请移步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4966710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P2V AV输入的可行性以及挂QX的技术问题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知道蛋蛋上的四根线定义吗?我也想改,我主要想引出Av线用模拟信号传输,wiFi延时利害很不舒服。

蛋蛋卖吗?我有意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蛋蛋卖吗?我有意收

对不起,我想留着自己折腾,出二手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