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防止航线灯这一路短路?

楼主(2014-12-22):
我想给小飞机加灯,但是强迫症重度的我表示,怕不好的灯把电路/
电池
弄短路了,有什么办法防止航向灯这一路电路短路吗?电路基本不懂,求大神指点...加什么原器件可以呢?

网友A:
串一个500ma的可恢复保险丝,电流不够的话,串2A的一次性保险丝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JST插头啊,就不会插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JST插头啊,就不会插错了 。
谢谢,不过你没理解我的意思,2楼的看起来靠谱

网友D:
2 楼能再讲详细一点吗?有图吗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