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机

楼主(2014-12-22):
1米翼展,40A 3S 1550 25C 朗宇2208 KV2600(手上最快的电机了先试试了)
没装电池425克

网友A:
吓,什么材质 ?KT ? 珍珠 ?D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吓,什么材质 ?KT ? 珍珠 ?D板?

KT的

网友:
这个平尾会颤抖

网友:
相当不错,求制做 教程,图纸
364560142@qq.com
谢谢!

网友:
电机小了,换2212的更爽。

网友:
这个飞机漂亮。

网友:
速度多快?

网友:
好手艺,飞机翼展是多大的?加上电池飞机的飞行重量应该要到540克左右了,用2208 2600KV的电机速度可能上不来吧?

网友B:
楼主,机翼是怎么做的来!  想学习一下!  有图么?、

网友C:
这么温柔的电机敢叫竞速?KV没3500以上,不来个4s怎么拿得出手,不过这个配置的话飞机都扯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温柔的电机敢叫竞速?KV没3500以上,不来个4s怎么拿得出手,不过这个配置的话飞机都扯烂了....

2830 kv3500 在路上,还有你不能因为战士没带刀就说他是法师啊!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翼是怎么做的来!  想学习一下!  有图么?、

做的时候没拍照,很简单的,切两片一样的kt板 切斜边
我中间用3根3mm碳杆

网友:
朗宇还是2216,也是2k多kv的。。上7*5的桨。。。。。记录180。。。等你来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