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FPV录制的问题,Aomway接受录制与飞机上仪器录制那个好?

楼主(2014-12-22):
之前自己有行车记录仪来录制FPV的画面,穿越难免炸机,遇到几次之后就坏了,想到之后也会遇到类似问题,就考虑地面站来录制,Aomway的接受与部分显示器均可地面录制,还可以减轻飞机重量,考虑到图传信号丢失的问题,效果肯定没飞机上仪器录制好,故由此一问,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Aomway的接受价格325左右,808二代在480左右,如果要自带录制的显示器,价格估计要700左右了。

网友A:
这已经是地面录制效果较好的

网友B:
地面录制的效果比飞机上差很多,用808二代吧,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是地面录制效果较好的

你这个是用的什么地面录制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录制的效果比飞机上差很多,用808二代吧,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考虑过808二代的,因为有GOPRO3了,所以穿越不打算再买了,就算买的话,看到一款很轻,只有12g的一个辅助摄录设备。最好能不买,就地面录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的什么地面录制设备啊

显示器上加装了高清录像板,飞丢时回放很有用

网友:
做为监控和分析只地面录制就行了,但是要是想做为欣赏的话还得1080P小高清录像机了,比如808就不错。

网友:
推荐808二代广角版 视野广轻巧带A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