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832接收器发热问题的解决方法请教,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12-22):
主要是解决rc832的发热问题,把发热根源7805去掉,改开关稳压。下面图是连接草图,本人电路知识单薄了点,请问可以吗。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第一这个新加的小板和的下面的rc832的大电路板如何固定绝缘,是使用双面金手指胶带(茶色高温双面胶带)还是使用704硅橡胶呢?
第二,发射端ts5823发热量更大,直接不能触摸烫手,我是加了超频三的冰蚕纯铜散热,纯铜片还是一样的烫手,没感觉温度下降。大家怎么解决的呢,忘了说了,我是把ts5823放地面不上机静止状态下测试的发热。

参考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6096

网友A:
改装之后,要看画面是不有纹波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之后,要看画面是不有纹波干扰。

大师一语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之后,要看画面是不有纹波干扰。

有干扰把电压调调就好 对频估计也麻烦

网友:
我直接用2S电池,省事多了

网友:
接收机不用它,淘宝去买个接收板来装进显示器,直接5V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之后,要看画面是不有纹波干扰。

看到参考贴中加了100uf的电容和磁珠,我可以不加吗,谢谢

网友:
我有楼主一半手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参考贴中加了100uf的电容和磁珠,我可以不加吗,谢谢

如果能加到470uF更好,并联一个22uF的陶瓷电容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加到470uF更好,并联一个22uF的陶瓷电容更佳。

图中减压模块 不是已经带有 磁珠与电容 470+22up

网友:
2S 供电。
这玩意用3S真的很扯,里面的一切干活的器件都是5V。

网友:
这家伙可以2s的,谢谢了。

网友:
我当时是805接受,直接用充电宝供电

网友(2015-07-24):
请问楼主改后有波纹干摇吗?你的负极是接在板上?(把涂层刮开吗?)

网友:
我也试试5V吧

楼主(2015-09-01):
一起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已经改造成功,没有波纹干扰,发热量确实有明显改善。负极是接在板上的也就是把涂层刮开看到铜板焊接到铜板上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起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已经改造成功,没有波纹干扰,发热量确实有明显改善。负极是接在板上的也就是把涂 ...

我都改了内置接收一体,方便携带

网友:
我也改的内置一体

楼主(2020-01-27):
引用 网友C:
我都改了内置接收一体,方便携带

您好,请教你使用的接收模组的型号,淘宝上有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