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650机架 4110 KV400 请问配多大的桨好

楼主(2014-12-22):
四轴650机架 4110 KV400 请问配多大的桨好

楼主:
ATG1238的桨能用吗

网友A:
我的是飞越650机架,4110电机。14的桨,画面平稳没有果冻。

网友:
15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轴距这个电机,估计上13到15都没问题,螺距从38到55应该都行

网友:
1555是标配

网友:
用DJI1552.效率好.声音爽

网友:
电机都配好了,还在纠结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飞越650机架,4110电机。14的桨,画面平稳没有果冻。

架子能承受住了吗,用的多大的电池?飞行续航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飞越650机架,4110电机。14的桨,画面平稳没有果冻。

哥们,我也是这样的配置,为什么我的会抖动的厉害,都哆嗦了。呵呵。加我QQ545940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也是这样的配置,为什么我的会抖动的厉害,都哆嗦了。呵呵。加我QQ54594006

你用的4S10000电池还是6S10000电池?

网友:
15寸,妥妥的。

网友:
这个机架上4110电机挂狗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网友:
呵呵,15寸桨不行的,我试了,机器飞起来哆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飞越650机架,4110电机。14的桨,画面平稳没有果冻。

哥们,在线请回复一下我,我的和你的机器配置一样,为什么用6S电池抖动的不行。

网友A:
没有啊,我用的是6S电池。没有抖动。

网友:
恩,我换成14的桨试一下,我现在用的15的桨是不行的。准备换成12的桨的,如果14的合适我就换成14的,我也用的V2飞控,感度调整到了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我用的是6S电池。没有抖动。

方便留一下QQ吗,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飞越的桨都要做一下桨平衡。

网友:
12寸也是可以的,但是12寸拉力挺小的,最大才有2185的拉力。50%悬停1000g
1000x4=4000g  所以你要保证起飞重量是4kg以内就行。
用15寸更不寸了。

网友:
就650那单薄的小身板4KG的重量能承受啊!反正我的650现在6S 6200和4S 10000的在混着用!飞越云台加黑狗4.起飞重量6S 25C 6200=2810G 4S 25C 10000=2865G 桨用的APC1447和134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