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零件新手用什么软件好呢

楼主(2014-12-22):
结构比较简单的一个零件,想自己DIY下,新手 请问用什么软件比较好点儿  夹管 横向臂管与臂管直接的固定用。求个简单点儿的软件,先谢谢咯

网友:
CAD就可以了,足够你用了

网友:
UG很强大的

网友:
与软件关系不大,关键是你的动手能力和加工设备,随便一个制图软件都可以。

网友A:
CAD和SW都可以,SW可能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和SW都可以,SW可能更简单!

哦谢谢,正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