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QR X350PRO开启GPS模式原地打转

楼主(2014-12-22):
原先都能定位,后来加装了华的2D
云台
和ILOOK+相机后就不行了,是啥原因啊?求教高手

网友A:
全部校准一次吧,或者重心偏差太大

网友B:
估计是重心的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浆的问题,新换了浆。机机是华科尔的机,重心都是固定好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摔过机,飞控上GPS插头松了,重新插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