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B电显问题!

楼主(2014-12-22):
我设置的是3.7报警,可是我的电池到3.9BB就报警。我再次检查过。确定设置的是3.7.

请问哪位模友遇到过啊。

网友A:
如果其中一个芯片有问题,会发生。只是下来时又回复检查不出来。
有的BB叫有最低记录,可以查看。
常常有的,旧的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中一个芯片有问题,会发生。只是下来时又回复检查不出来。
有的BB叫有最低记录,可以查看。
常常有 ...

学习

楼主:
我拿别人的BB试一下 排除法

网友B: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新电池第一次飞

网友:
多少芯的电池? 每个都是3.9吗? 带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新电池第一次飞

电池和BB都是一直在用的 不是新的。但是也没问题电池。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初步怀疑是载重问题。我设置3.6报警,低空飞看着BB响显示3.6就报警了。立刻降下来,BB响显示会慢慢升上去。一般在3.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初步怀疑是载重问题。我设置3.6报警,低空飞看着BB响显示3.6就报警了。立刻降下来,BB响 ...

载重?意思是瞬间电流大了。让电池显示警报电压了?降落后电压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