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手的玩具

楼主(2014-12-22):
VOITH SCHNEIDER PROPELLER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VOITH SCHNEIDER推进器

网友A:
一种很奇怪的推进器吧?估计效率没有螺旋桨高吧?

网友:
好东西,全回转推进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很奇怪的推进器吧?估计效率没有螺旋桨高吧?

它的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
缺点如你所说,就是效率比较低,5片桨叶只有1-2片是有效的;
优点则是航行灵活,故用于港作拖轮较多。

网友A:
哦.....这样,知道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知道了,多谢指教

网友:
这个一般配多少的船合适。这东西我见过一套模拟器。。。

网友:
二十多年前就看到过相关资料,当时还有自己做的打算

网友:
比较有意思,随着其中2片桨叶角度的改变可以控制船的前进后退左右转向,连舵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