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方向,会自动升高吗?

楼主(2014-12-22):
机架:DAYA 550,
电机:朗宇V3508,
电调:好盈乐天20A+UBEC,
飞控:CC3D
遥控:华科尔,白D10+RX1002

悬停状态时,转动方向90度,具体方向记不清了。
感觉飞机会猛的向上升一点。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一点很正常啊,我的都直接往上窜好多米,也是服了,准备返厂

楼主:
是哪个部件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360度的自旋,油门也会突然自动提高,但是高度不会很高,目视也就20CM左右,我感觉是飞控自己做出来的反应。

网友A:
這是cc3d沒有設定好,調好參數可以不抽或很輕微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cc3d沒有設定好,調好參數可以不抽或很輕微抽一下

PID中的哪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中的哪个参数?

主要是yaw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yaw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