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竟比花牌多半分钟

楼主(2014-12-22):
给新装的360小机子买了几块电池

同样设置的bb响室内悬停

狮子9分半,花牌9分

狮子回压要多一些

便宜货居然更厉害

重量上花牌是180g,狮子是174g

不过不得不吐槽的是,狮子的线实在是太硬了,花牌的线很Q弹很喜欢

网友A:
同意,狮子牌电源线太硬,平衡头的线又太短,不过电池好用的!

网友:
用过狮子,还是以前玩车的时候,没用过花牌

网友:
我自从入魔到现在全是狮子  大狮子、小狮子好多

网友:
难以置信

网友:
狮子质量不错.偶也是用狮子电池居多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极限放电,狮子在放出超过额定电量以后很快就不行,到3.4V左右机子突然就失去动力拍到地上,而花牌还是缓缓的,能给飞控一个调整空间,慢慢的动力不足落到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狮子牌电源线太硬,平衡头的线又太短,不过电池好用的!

經過使用過一些知名品牌後.也深感獅子不錯的

网友C:
花牌电池也就那样吧,我的2200mah 35C电池全都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极限放电,狮子在放出超过额定电量以后很快就不行,到3.4V左右机子突然就失去动力拍到地上,而 ...

这个不敢特意试,不过我还真遇到过一次,不小心把花牌放到3.3了,歪了几下就掉下来了……

网友:
说真的。。花牌绝对比狮子好,等你用过一段时间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8块狮子的电池在使用,也感觉电池的质量还不错,曾经有一次粗心出错把一块已经飞过的电池再装到飞机上又飞了一次,结果飞到电调保护发现飞机转速下降严重,立即降落后检查电池的电压只有9.8V,两次飞行的总时间有10分钟(我飞450悬停和航线,使用定时6分钟报警的),过了十多分钟测量电池的电压恢复到了10.4V,我以为电池已经完蛋了,后来充电电压还能够达到12.6V,现在这块电池继续服役了三十多个起落了,放电依然暴力。不过狮子的电池的寿命感觉还是比花牌的要差一点的。

网友D:
别的不知道,狮子3S1500mah电池虚标,实际上也就1300mah

网友E:
我也在用狮子,感觉容量是够的,就是C数很虚,所以才回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用狮子,感觉容量是够的,就是C数很虚,所以才回压高。

不过飞多轴完全用不到高c数,甚至10c 15c都够用了,轻更重要

网友:
没用过花牌 狮子好几块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知道,狮子3S1500mah电池虚标,实际上也就1300mah

对的,我也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电池也就那样吧,我的2200mah 35C电池全都鼓包

我的鼓包已经报废了

网友F:
我手头有几块3S 5200mah的狮子电池,飞了几十个起落了,还不好评价,等飞到100多个起落再说。

网友G:
我也是很喜欢狮子
我的狮子 充满电 俩月都不鼓包还是夏天
花牌 达普都鼓包了
而且2200的狮子 放到3.6能放出来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