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我想把我的mcpx主板+hcp100配件的飞机改无刷,都需要买什么,

楼主(2014-12-22):
除了无刷主马达和电调我知道,其他都不清楚
有知道或者改过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马达用黑金5么?尾马达用什么
还有什么要改的?请详细点,谢谢

楼主:
100s的配件能用么

网友:
买个飞越机身,还有最好用mcpx原装舵机,其他全部用fbl的就行了,改飞越机身尾杆要用2mm圆的

网友A:
我用FBL100的机身脚架和尾管,装上MCPX主板舵机旋翼头,改双无刷用了XP7A+3A电调和HP05S+HP03T电机。加300MA电池重46克。很好飞。

网友:
想问一下此机是否与凤凰上的mcpx 手感一样?还自动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BL100的机身脚架和尾管,装上MCPX主板舵机旋翼头,改双无刷用了XP7A+3A电调和HP05S+HP03T电机。加300M ...

我除了主板是mcpx,其他都是hcp100,能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