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C-DC的问题

楼主(2014-12-22):
那种可调电压的降压模块,某宝上的基本都是可变电阻阻值越大,电压变低的。有没有可调电阻阻值越小,输出电压相对越来越高的。

谁知道的麻烦给个信息吧,谢谢

网友A:
具体 电路,,有具体的不同。。。

你 笼统说:需要 电阻变小 电压 升高的。。其实也不难设计。。

网友:
换个思路。把电位器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用“下拉”或“上拉”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 电路,,有具体的不同。。。

你 笼统说:需要 电阻变小 电压 升高的。。其实也不难设计。。

问题是本人不太懂这个设计,哈哈,只能简单的改动。

买了几块可调降压模块,用热敏电阻替代可调电位器,结果热敏电阻是越受热电阻越小的(NTC)

结果就是不匹配,哈哈,散热器越热,风扇反而越转越慢了。

那种PTC的热敏线性都不怎么好,阻值和温度变化都不怎么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本人不太懂这个设计,哈哈,只能简单的改动。

买了几块可调降压模块,用热敏电阻替代可调电位器 ...

提示你::热敏电阻————大多数是 负温度系数。。温度高电阻变小。。

俺 以前 也买到过 正温度系数的——温度越高 电阻会 变大。。。

楼主:
正温度就是不是就是PTC。
那个线性很不好,反正温度变化和阻值的变化非常多样,复杂。

网友:
笔记本电脑就是温度越高,风扇转得越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本人不太懂这个设计,哈哈,只能简单的改动。

买了几块可调降压模块,用热敏电阻替代可调电位器 ...

加一个三极管反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三极管反相即可。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