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22):
好盈天行40a bec  油门推到70~90之间明显感觉电机卡卡的。 一共4个,其中一个还无法保存油门行程。断电一会儿又恢复以前的油门设置了。    谁能指点下

网友A:
刷 BlHeli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 BlHeli 试试。

刚刚剥皮看了下,不知道有没有烧。

找刷机贴看了,发现这个是山寨的!  atmega8的芯片   这个芯片貌似也能刷BL,就是不知如何接线

楼主:
已购usbasp下载器,如何从板子引线出来?

网友:
这个电调不应该是天行者40A-UBEC版本的

网友(2015-01-28):
不会吧,电调也有假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天行者40A BEC的,我手头有一个,到官网验证过是正品。MCU是SiL的,你这个是ATmega的。电调假货挺多的。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吧,一样的电调,和你的却不一样

网友:
印象中好赢好像没有用ATMEGA单片机的电调

网友:
山寨好盈電調,無論是多少 A數都有這個問題,我買過幾個都是一樣出現這現象,可以退貨的就退,不能退的我現在還有4個,全部用來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