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精灵2 +狗4 拍出来的视频 出现 横条频闪,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14-12-22):
我是用 大疆精灵2 HD-3D云台 狗4,

最近的几次航拍里 都出现这些 波纹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拍摄质量,

想各位前辈 指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逆光情况下,镜头进光,浆叶旋转留下的影子影响的结果。要避免这种情况,除了给镜头加遮光罩(目前不太可能),就是避免逆光飞行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逆光情况下,镜头进光,浆叶旋转留下的影子影响的结果。要避免这种情况,除了给镜头加遮光罩(目前不太 ...

谢谢大家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