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请进来,我要吐槽一下你们的标准版H33D

楼主(2014-12-22):
先说一下我的设备:XA650+DJI5.8图传+WKM+H33D+14sg控
PS:我将要吐槽的问题再论坛里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类似的情况,这里有魔友也出现这状况么?!

除了机架全部都是DJI,我的H33D在国庆后买的,就是为了解决2轴云台左右摆的问题,买了试飞之后发现左右很稳,但是就是出现俯仰上下到了指定行程的时候它还会自己摆动的状态,联系卖家换了一个新的还是那样子,然后直接联系到DJI维修的,返厂了,结果说没问题,还给我反馈了是视频,请看视屏:

下面这个是厂家反馈的视频

我有以下两点点要吐槽,希望DJI及各位魔友能有个什么解决方法:

1:视频里你们工作人员是用手拿着云台来观看的,而且还把俯仰通道设置到了摇杆上,(我自己是设置在LS上的),那请问这样测试能看出问题来么?!而且这个云台是不支持用另一个遥控器单独控制的,那你们把控制通道设置在摇杆上有何意义?!
2:如果你们说是兼容问题的话,那就更来气了,因为都是你们大疆产品,难道在设计时候没想好的么?!

补充一下:这种状况无时无刻的出现,甚至在地面平放着不动,一会又会自己轻轻摆动,在飞行时候悬停状态云台定住了,但是推方向的时候又开始了。实在无语

望各位大神能给小弟指条明路吧~花了钱换来着玩意儿,还不能用。弄得现在有点时间了也无法出去拍摄。

网友:
嗯,是有问题,推到角度了,还有缓慢仰俯。厂家的反馈视频拍的位置不对,本来就很微小的仰俯位移,不从侧面拍根本看不清。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微小的转动,是这样的机制:当拍视频的时候,如果云台的仰俯响应和摇杆是100%实时对应的话,就会非常生硬,因为你摇杆停,云台就咔的定在那个位置,这是拍视频的大忌,画面会非常硬。所以会设置一个缓冲段,比如楼主在0~1s内,把摇杆位置从20拉到70,云台不会再1s这个时刻停在70的位置,而是在1s的时刻到达65的位置,留出5的缓冲距离,用来减缓镜头。才能看出云台会自己偏移。我注意到楼主的视频第一次动摇杆,打到最上面,云台偏移2s后确实已经定在那个高度了,印证了我的说明。
ans:
1.无论是设置在摇杆还是LS ,本质都是一个电位器而已,没什么区别。
2.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为何不在调参软件里校准一下X1的通道?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视频,我个人认为云台没有问题。一是这是云台的缓冲,让画面附仰平滑流畅,二是你附仰调整太快,如果用于实拍这画面没法看,三是您还可以调整附仰感度,让附仰更加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微小的转动,是这样的机制:当拍视频的时候,如果云台的仰俯响应和摇杆是100%实时对应的话,就会 ...

您的说法是对的,但是不是全部~
要是按你的说法来说的话~那怎么解释在飞行中我没有动俯仰的通道~他依然会慢慢摆动呢?!比如我直线飞行,云台会自己往下摆~这个就是问题~如果像您说的那样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不在调参软件里校准一下X1的通道?

能调我早调了~你们还给我远程调~问题依然~~首先标准版的云台调参软件里面只能更新版本~其他啥都动不了。 其次wkm的调参里面只能校正摇杆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视频,我个人认为云台没有问题。一是这是云台的缓冲,让画面附仰平滑流畅,二是你附仰调整太快, ...

缓冲的说法是可以了解,但是当它缓冲完定住了,我向前飞 它依然会往下摆~ 而且标准版无法调节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方便提供一下返修单号吗?我们查询一下相关信息。

我没有填返修单啊~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坏了还是怎样的~~就是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返修单的话,楼主方便留下您的电话吗?

我加你好友了~确认一下~不然发不了似信

网友E:
把俯仰通道设置到了摇杆上,是为了设置阻尼效果。O(∩_∩)O~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的h33d云台自检完 摄像头是向下的

我的也是,问了,说都是这样!傻缺的设计!搞不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问了,说都是这样!傻缺的设计!搞不懂!

17出了新固件,朝下45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17出了新固件,朝下45度了

没看到啊!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俯仰通道设置到了摇杆上,是为了设置阻尼效果。O(∩_∩)O~

您意思是设置好阻尼效果再把通道换回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设置好阻尼效果再把通道换回去?!

遥控能在油门通通设置阻尼效果,所以DJI用油门通道测试仰俯,给你看到的视频还略带阻尼效果灰常好的感觉。DJI展示的是最好的效果。实际运用就不说了,连个图传的纹理都弄不掉,背插也没了,H3-3D和2D的背插不通用,背插那块的电路板也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能在油门通通设置阻尼效果,所以DJI用油门通道测试仰俯,给你看到的视频还略带阻尼效果灰常好的感觉 ...

恩~~我也试用过油门通道~~的确是不错~但是变回来就。。。。。。 条纹的问题我刚买回来很严重~刚升级最新版~貌似好了那么点点~也就习惯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