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大神指教 飞控一定要安装在机架中心吗

楼主(2014-12-22):
daya550的机架 放中心会压线 想往后面挪一点 飞控和gps对安装方向的精确度有要求吗

网友A:
可以偏移,而且问题不大。因为在一个小的范围内,都可以视为一个刚体,虽然会有一定的力矩偏移,但影响不是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偏移,而且问题不大。因为在一个小的范围内,都可以视为一个刚体,虽然会有一定的力矩偏移,但影响不是 ...

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