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螺母T型丝杆间隙怎么调小一些?

楼主(2014-12-22):
车床中拖板纵向窜动20丝,拆下来发现是螺母与丝杆的间隙太大,拧紧塞铁可以消除,但是手轮摇起来就很沉了,请问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比较好?

网友:
没看懂,丝杆间隙大,你调塞铁干嘛?

楼主:
调塞铁增加阻力啊。。。

网友A:
紧塞铁只能增加阻力,让你感觉好像纵向间隙小了,其实不变的。耍消间隙有2种方法,-是加多个螺母,另一种就是把现在的螺母纵向锯开一条缝,再想法做个可调螺丝夹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塞铁只能增加阻力,让你感觉好像纵向间隙小了,其实不变的。耍消间隙有2种方法,-是加多个螺母,另一 ...

多加个螺母,那加的那个螺母要固定在拖板上吗?还是与拖板紧挨着就行了?

网友:
     沙发说的对,你调塞铁干嘛?一个是纵向间隙一个是横向间隙,单螺母还是锯缝比较容易操作,多加一个螺母还要加斜吊紧块比较麻烦。

网友:
请百度“双螺母消回差”

网友:
你说的是个难题 、不好处理

网友:
螺母弄歪些你就觉得好多了

网友B:
4楼的方法简单可靠,单螺母锯2/3的缝,再轴向打孔攻丝,裝颗螺钉调节回差间隙。

楼主:
明天先搞个螺母试试,用尼龙加弹簧,不行的话只有切螺母了,这车床真蛋疼,不能调节,并且螺母是过盈到中拖板上的,丝杆1mm螺距还买不到现成的螺母。

网友(2015-01-23):
消间隙螺母 淘 看看也许有发现,哈哈,丝杠消间隙螺母

网友:
学习加捞分,走人!

网友:
削间隙螺母 现货有,百度:蓝冰丝杠

网友(2019-03-14):
还是人多主意多啊,各个足智多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的方法简单可靠,单螺母锯2/3的缝,再轴向打孔攻丝,裝颗螺钉调节回差间隙。

波珠螺丝可以用,摩擦小

网友C:
普车消回差干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车消回差干嘛?

回差大了不容易记准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差大了不容易记准读数

普车的丝杆是消不了多少回差的、做个双螺母也只能到10丝左右,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