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是从电动自行车拆的的电池,是什么类型的电池,容量多少,电压多少

楼主(2014-12-22):
从48V电动自行车拆下的电池,容量据说是20A的,我想把它们组成6S的电池,5并作为场外包,但不知道这电池的电压是多少V的,请大家帮看看。

好大一个,长度是12厘米,直径是4厘米,远远大于18650或28650等电池

网友:
我一直觉得,用好多这种小电池,串串并并,安全性是一方面不说,效率也不会太高,这么多焊点,光是接触电阻就多少了,估计做出来的电池内阻不会低了

网友:
特斯拉是用18650电池,7000多颗,能量密度比一般航模锂电池要高,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表在旁边啊

网友:
这电池不错,容量够就行。

网友A:
真霸气啊,电表在旁边怎么不量一下哈

网友:
一般都是磷酸铁锂电池3.2v 最高充电电压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霸气啊,电表在旁边怎么不量一下哈

测量过了,3.3V,但不知道容量,应该是10A的吧,原来是用来电动自行车上的,刚好用了两年,近半年来发现容量下降很厉害,充一次电最多可以跑不到10公里,所以换下来了,经检查,发现有一颗电池电压为0,由于是16并2串的,串中的一个坏了就相当于这串开路,只有另一串是正常的,造成容量大幅下降,拿来改作外场包,6S的,可以做5个,在使用时并联使用应该可以充不少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过了,3.3V,但不知道容量,应该是10A的吧,原来是用来电动自行车上的,刚好用了两年,近半年来发现 ...

爽歪歪啊,楼主是什么样的电动车,我下回去回收旧电动车那里也去淘淘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