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贴 - AUX线+舵机线,行车记录仪AV out直连图传

楼主(2014-12-22):
初试FPV航拍,小弟飞行技术真心不怎么样,几千块钱gopro绑在飞机上的确是提心吊胆的事,无奈下翻箱倒柜找出几年前买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还有3.5mmAV out接口,那是可以接图传啊,赶紧找来AUX线一根,连接原理是这样的:

剖开AUX线里面有三根线芯结构如下图,
1) 第一根是连接地,就是和3.5mm头最根部连通,我那条AUX接地线芯是黑色的;
2) 然后是视频,连3.5mm头的中部(我的是咖啡色);
3) 还有一条线应该用作音频,但我没打算接,直接忽略。
(最安稳的做法是用万能表看看那根线芯是对应3.5mm头的哪个部分,我那根AUX线很差,接地线芯和音频是连通的)

弄一条舵机线,我的做法是黑线连AUX线的地线,白线连视频。如图舵机线公头端连图传,另外一端3.5mm头连入行车记录仪,大功告成。

[可能发错版块了,麻烦版主把本帖移到器材讨论区】

网友:
这种音视频线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
你确定这个原装的插头是3p还是4p的 可能是4p的导致有点接触不好

楼主:
感谢楼上热心大侠们指点,刚才尝试用杜邦线直接焊接在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信号和地线焊脚上,然后直接连图传,但是效果还是一般,图像断断续续的。

但让我最费解的是把监控显示屏换成是电视机,同样一套图传和接收,断续情况不再出现。

怀疑是监控显示屏问题,但用行车记录仪直接连显示器,图像断续的问题又不会出现。

这下真的是没辙了

楼主:
刚又检查了一遍,发现3.5mm端氧化,狠狠擦干净后所有问题解决!看来是接触问题。

再次感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