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0还是1900?

楼主(2014-12-22):
对于天行者2014款的1680和1900纠结很长时间了,价格相同,请问各位,这两款有什么区别吗?手头有死胖子原厂电机,用不用再配朗宇的2820?4s 5200电池两块!求推荐。

网友A:
那就1900呗,正好配2820电机,俩电池并联一下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
都可以,2820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1900呗,正好配2820电机,俩电池并联一下增加续航时间

多谢,1900 和1680 手抛起飞都没有压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1900 和1680 手抛起飞都没有压力吗?

貌似坛子里多数人都是手抛起飞的,应该没问题的,稍微注意下总重量就行了。俺的1680用起落架滑跑起飞,感觉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坛子里多数人都是手抛起飞的,应该没问题的,稍微注意下总重量就行了。俺的1680用起落架滑跑起飞,感 ...

可惜没有那么长的跑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没有那么长的跑道啊!

俺的全油门起飞,顶多7、8米就能离地了,不需要很长跑道。
主要是俺怕手抛不好,才用起落架。其实还是不用起落架比较好,更轻、风阻也更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全油门起飞,顶多7、8米就能离地了,不需要很长跑道。
主要是俺怕手抛不好,才用起落架。其实还是不 ...

恩,谢谢你的建议。平衡模式,很好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的建议。平衡模式,很好抛吧!

嗯,据说要注意是平着抛出而不是斜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据说要注意是平着抛出而不是斜向上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避免失速

楼主:
已经定了1900瑕疵机2014!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