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680续航时间

楼主(2014-12-22):
飞跃680郎宇4108电机600KV、12寸浆。30A电调,V2飞控。上的老虎4S6200、裸机飞15分钟动力不足掉下来了,测电压只有3.6。请问有这样配置的朋友么?这个续航我觉得还是有点短,有什么解决得方法?比如换电池还是加大浆的尺寸?

网友A:
想飞的时间长,从根本解决问题,就是飞机轻,15分钟可以了啊,想再长,4S 1W也成

网友B:
680级别的,不带狗妥妥的25以上呀,考虑换桨和电机电池,比如4822  390KV  上6S就行

网友C:
你测测电池吧,貌似有问题

网友D:
Lz你的680比我的好多了,我的680配置是4108S 480Kv,1355榉木桨,全重3.5公斤,4S10000,才飞12分钟,我一直在考虑是否该上6S电,就担心电机受不了,纠结啊

网友:
配E600,妥妥的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飞的时间长,从根本解决问题,就是飞机轻,15分钟可以了啊,想再长,4S 1W也成

我是什么都不带的情况下15分不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0级别的,不带狗妥妥的25以上呀,考虑换桨和电机电池,比如4822  390KV  上6S就行

换电机又是一笔费用啊、我这个配置想提升换浆可以么?换多大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的680比我的好多了,我的680配置是4108S 480Kv,1355榉木桨,全重3.5公斤,4S10000,才飞12分钟,我一 ...

我的肯定上不了6S、你挂东西了吧?10000的才1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肯定上不了6S、你挂东西了吧?10000的才12

我的设备挂的是两轴云台和狗。你的电机上不了6S的,680机架最大也只能上13寸桨了,有条件可以加长电机座,倒是可以上14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什么都不带的情况下15分不算多吧?

这个电池容量飞这个时间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测电池吧,貌似有问题

电池到3.6飞机自己掉下来了。回来充了4000多还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设备挂的是两轴云台和狗。你的电机上不了6S的,680机架最大也只能上13寸桨了,有条件可以加长电机座 ...

我也是要挂狗、那10000的12分我觉得也少啊、你用的多少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容量飞这个时间正常啊

换浆会有提升么?我的精灵就是换大了1寸的浆续航加了2分半、我现在12的、换13会好点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浆会有提升么?我的精灵就是换大了1寸的浆续航加了2分半、我现在12的、换13会好点不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原先我也以为换大一寸会好一点,但是换过之后没明显提升,估计是桨不好

网友E:
想大航时6S大桨别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浆会有提升么?我的精灵就是换大了1寸的浆续航加了2分半、我现在12的、换13会好点不

换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浆会有提升么?我的精灵就是换大了1寸的浆续航加了2分半、我现在12的、换13会好点不

14装不上,还是13吧,应该会有点提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到3.6飞机自己掉下来了。回来充了4000多还没满

有问题,c数不够掉电快。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大航时6S大桨别纠结

点击不支持6S,悲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原先我也以为换大一寸会好一点,但是换过之后没明显提升,估计是桨不好

对了,得请教一下你的一二级报警调的多少?我的没报警直接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c数不够掉电快。退了吧。

请问想我这个要多少C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装不上,还是13吧,应该会有点提升

14可能悬,13应该没问题,推荐个好用的浆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4可能悬,13应该没问题,推荐个好用的浆呗,哈哈

AP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机又是一笔费用啊、我这个配置想提升换浆可以么?换多大得?

你去淘宝看看你这电机的效率表,我也记不清楚,看看效率表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想我这个要多少C的呢?

看你动力和飞行环境而定

网友F:
看样子我的还行。。。起飞重3.5公斤6S10000.。。3515KV400。。。。飞25分钟。。。。冲了8500电量。。。疯狂电机。。。。下一步改6轴。。。。电机以备好

网友:
还有我用的S1飞控   GPS模式飞的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我的还行。。。起飞重3.5公斤6S10000.。。3515KV400。。。。飞25分钟。。。。冲了8500电量。。。疯狂 ...

6S肯定行啊、我4S......

网友:
用3508 380KV电机 15的浆 6S5200 重量控制在2.3Kg以内 基本上都可以飞个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设备挂的是两轴云台和狗。你的电机上不了6S的,680机架最大也只能上13寸桨了,有条件可以加长电机座 ...

680的轴距上14的还需要加长电机座???我650的都用的14的!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还以为是那个只装了4轴的680。6轴的14的桨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