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坎坷的550终于可以飞了!达亚550试飞!

楼主(2014-12-22):
买来很久一直没时间,上次已经装好了莫名的电机烧了....然后再买电机电调又烧了一个......现在终于装好调试完!赶紧出门试飞了一下。那种感觉爽啊!!!!!
配置:
飞控·极翼P2
机架·达亚550碳纤机架
电机·疯狂3508KV590
电调·BL20A电调
浆·1447寸碳纤桨
电池·4S5000mah30C
起飞重量1812g
挂载FC40相机
悬停23分钟  航线18分

网友:
很不错,看着很舒服的机架,也有心想买过,就是轴距有点小

网友:
轴距是小了点,不怎么方便上云台

网友A:
4s配 3508 590KV 14寸桨效率怎么样?飞完电机下来烫吗?我是400KV的,得用15寸桨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s配 3508 590KV 14寸桨效率怎么样?飞完电机下来烫吗?我是400KV的,得用15寸桨了吧?

我也想入手这个架子  同问问效率怎么样    3508的多少KV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入手这个架子  同问问效率怎么样    3508的多少KV最好

这个架子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脚架太矮了,但是整体还是不错,伪异形,实际上还是等距的,科幻,当初我犹豫飞越650和这个DAYA,最后还是入了650.配3508 400KV,现在在犹豫桨买什么好呢。

网友:
我把电机座换了,轴距直接就有了680,上15寸妥妥的

网友C:
楼楼想问下你的配置和连接。谢谢

网友:
楼主没挂云台?总重貌似很轻。我的2公斤了

网友D:
提醒楼主一下,看到你是把接收天线全贴在机臂上了。碳纤导电,不要把天线贴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配 3508 590KV 14寸桨效率怎么样?飞完电机下来烫吗?我是400KV的,得用15寸桨了吧?

我感觉我用14寸正好!飞了20分钟下来电机和电调都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楼想问下你的配置和连接。谢谢

配置上面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醒楼主一下,看到你是把接收天线全贴在机臂上了。碳纤导电,不要把天线贴在上面。

谢谢提醒!只是试机,没来得及处理天线,直接俩扎带绑住就去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我用14寸正好!飞了20分钟下来电机和电调都不热!

590KV 配1238也行,1447效率高啊看来?   我的400KV得上1555的桨了。LZ的碳纤维桨平衡怎么样?

网友E:
我也是同一个机架,装好还没机会试飞,路过顺便上几张图

没上云台

没上云台

装机好 + 4s 5000 电池,全重1570克

装机好 + 4s 5000 电池,全重157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同一个机架,装好还没机会试飞,路过顺便上几张图

咱俩差不多啊,我就比你多了一个相机的重量!我的电池520g你的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0KV 配1238也行,1447效率高啊看来?   我的400KV得上1555的桨了。LZ的碳纤维桨平衡怎么样?

我用12寸桨没有用14寸飞的时间长.....不过12寸比较抗风!我的碳纤桨平衡一般,需要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俩差不多啊,我就比你多了一个相机的重量!我的电池520g你的多重?

zippy 4s 5000 30C ,重510 克上下

其实我有在很多小地方刻意减重的,但是随便加个设备重量又全回来了

网友:
大概一共多少钱呢谢谢

网友:
照片拍得漂亮!

网友F:
我擦,我就多了个山狗硬挂,比你多了300多g。。。一个山狗才70g啊,楼主怎么减重的

网友:
鸡鸡链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擦,我就多了个山狗硬挂,比你多了300多g。。。一个山狗才70g啊,楼主怎么减重的

我不是楼主,但是我分享一下我自已的减重经验:

1. 子 dan头可以换成螺母,安全又好拧,这样四个可以少个几克。
2. 线材走最短路径,尤其是电机和电调的线,但是这样就比较不美观了,我是电调绑在四个碳管中间下面。
3. 线都是直接焊的,再用热缩管,可以少很多重量。线材的重量在很多地方都能省的,多想想吧。
4. GPS 不用架那么高,10 cm 就够了,杆子剪短一点,能省个5克吧。下方锁螺丝的地方不用那么好的,最普通的支架就行了,用机板多的洞锁上就行,又能再少个几克。
5. 虽然是折叠机架,但是中间两个 C 卡根本不会用到,拿掉改用铝柱增加结构强度,又能少个几克。
6. 原厂的脚架附的减震胶太重了,也不好用,改成一般红黑相间的,如我前面的图这种,可以再少个几个。
7. 在不影响结构强度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如脚架,我都改用尼龙螺丝了,又省个几克。C卡的地方不要换,原厂附的台阶螺丝锁的才紧。

上面这样算下来,省个 100克不是问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0KV 配1238也行,1447效率高啊看来?   我的400KV得上1555的桨了。LZ的碳纤维桨平衡怎么样?

上1555桨不抗风,3.4级的风就定不住了,想抗风还是小奖、13 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