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v 电调定义

楼主(2014-12-22):
哪位大哥研究过精灵2的电调,从朋友那得到电机和电调,不知这4pin的定义,应该怎样接普通接收机(天地飞7通)?
原理图我已经找到了,感兴趣的同学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40036&extra=

楼主:
现在测量 1 2线跟主控电机输出接口 M1相通   3是地。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办法能测试出定义来?

网友:
目测 是123 3是GND
4你不用看看

网友:
供电线通电,把接收机地线接到供电线地线,PWM一个一个去试。4根线有一根颜色不一样,说不定PWM就是那一根

网友A:
插上电,用万用表测那两个出线有电压就是+—了

网友B:
DJI的电调可能不是PWM信号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的电调可能不是PWM信号这么简单~~~~

富余那条线是用来控制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余那条线是用来控制灯的?

DJI的设计思路就是尽量走can总线,所以这个电调没准又是CAN总线传输信号的,不然的话,一条PWM信号,剩下的一条也没法控制三色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用万用表测那两个出线有电压就是+—了

精灵电调无BEC的,哪根都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电调无BEC的,哪根都没电压……

刚通电测量电压,1 2 4 都是3.13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通电测量电压,1 2 4 都是3.13V

这么说124可能是通的?

网友:
直接问大疆技术

楼主:
他应该不会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124可能是通的?

断电测量,1、2 是通的,其他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测量,1、2 是通的,其他不通

估计12是电调信号,3是GND,4是灯的信号

楼主:
电调前段还有4个触点,不知用途

网友E:
估计和楼上兄弟说的差不多,有一定可能有总线信号,所以精灵不能用其他厂家电调。还有个依据,就是电调有版本,不同版本对应电机兼容性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和楼上兄弟说的差不多,有一定可能有总线信号,所以精灵不能用其他厂家电调。还有个依据,就是电调有版 ...

就没有同学研究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前段还有4个触点,不知用途

烧程序用的。

楼主:
精灵1代 精灵2代电调,上半部分是一样。

楼主:
靠,刚发现,不一样啊

网友F:
可能是iic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iic电调

感觉越来越靠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越来越靠谱了。

卸掉桨,通电,用示波器看吧……

网友G(2015-01-31):
有3.13走can总线吧 你接电看看能测6V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3.13走can总线吧 你接电看看能测6V不

没明白,怎么测? 没有6v啊

网友:
朋友炸了个精灵,正想看电调能不能把电调利用起来,也是看到4线不知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接中间两个就可以了。另外你帮友的中心板有没有坏?

网友H:
擦,昨晚才上过,今天上被禁了,被盗号,
我朋友那精灵外壳没看出什么问题,但拆开里面差不多都有问题,中心板一个电感松了,图传变形,NAZA壳有点印,gps铁盖掉了,云台中间轴断了, 4个电倒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接中间两个就可以了。另外你帮友的中心板有没有坏?

这么说,直接给他上个APM复活好了,他寄回厂报价就是一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擦,昨晚才上过,今天上被禁了,被盗号,
我朋友那精灵外壳没看出什么问题,但拆开里面差不多都有问题,中 ...

我的gps少了一个件,帮忙看看,你的那个能看到是啥不?

网友H:
也是坏了,表面没有资料,看样子是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是坏了,表面没有资料,看样子是个三极管

能发个图吗?谢谢

网友:
上图就是放大的元件

网友:
直接换整个模块,U-blox6Q,看我帖子,自己淘宝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擦,昨晚才上过,今天上被禁了,被盗号,
我朋友那精灵外壳没看出什么问题,但拆开里面差不多都有问题,中 ...

你朋友的壳子出吗??

网友(2015-03-07):
你好楼主,请问如何初始化设置这个电调?油门行程怎么设置???我入了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