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raupner mz-24和mx-20 的区别

楼主(2014-12-22):
如题,两者都是12通,是不是仅仅只有彩屏的差别,其它性能都一样的,烦请厂家技术能告之,只用来飞多轴用哪款好些

网友A:
系统不同。MZ-24 设置会简单 直观一些。 性能上面差别不大。

网友B:
如题,两者都是12通,是不是仅仅只有彩屏的差别,其它性能都一样的,烦请厂家技术能告之,只用来飞多轴用哪款好些
答:
1.是的两款遥控器都是12通道,MZ系列和MX系列多半用于飞直升机再是固定翼(没有固定看你个人习惯用哪款遥控器)。你飞多轴可以用我们MC系列的遥控器。

网友C:
两个系统的遥控器,MZ-24是最新的,习惯MX20的也不错。

网友D(2015-04-10):
我这有台全新的mx20出手 qq1244 9299 30 电话185 7783 4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