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的v+遥控器,可以改么?

楼主(2014-12-22):
不喜欢左手的油门自动回中,室内玩的时候油门很难把握,可以改成老款的么

网友:
软件改咯

楼主:
软件怎么改,问题那个左手,会自动弹回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怎么改,问题那个左手,会自动弹回中的。

那你就拆控了!把里面的弹簧去掉就不会回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拆控了!把里面的弹簧去掉就不会回中了

是的,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拆控了!把里面的弹簧去掉就不会回中了

好滴

网友B:
没多久你又会改回去复原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多久你又会改回去复原才好用

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