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4v2 舵机云台

楼主(2014-12-22):
s4v2 舵机云台第7通道设置旋钮了 控制不了俯仰。
说明书里所谓的 (用户设置页面 进入设置)这个设置是在哪个软件里的?
接收机的第7通道要插吗 或者接哪呢?

网友A:
接收机直接接云台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直接接云台控制板

谢谢关注!但请看清是 舵机接S4 v2 !!

网友:
我的接收机没有多余通道,只能插飞控上,飞控的y1和y2都是插舵机的,y2能动,y1动不了,然后是电脑进入设置好参数也保存不了,y1设置不设置都不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但请看清是 舵机接S4 v2 !!

普通连接方式没法插ch7啊,用ppm连ail就能控ch7了

楼主:
抛弃舵机云台 都不如硬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