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问题

楼主(2014-12-22):
新人一直单玩,配置:亚拓450L电直,遥控器右手油门T8FG控,NAZA-H飞控。调试按照DJI视屏完成后发现遥控器左右(横滚)摇杆和软件上A对应,实际飞机动作是前后(俯仰)动作,前后(俯仰)摇杆和软件上E对应,实际飞机动作是左右(横滚)动作,不解。如要将T8FG控上左右(横滚)摇杆对应飞机左右(横滚)动作,是只要改变通道就行吗?

网友:
是不是飞控方向没装对?

楼主:
映射?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楼主:
接收机SBUS和飞控U对接,也确认了,飞控上箭头指向飞机尾部,字面向上,软件里飞控安装方向选第二个,都确认了。遥控器---FUNCTION里:1AIL-J4,2ELE-J3,3THR-J2,4RUD-J1。软件上混控里的都对应。

楼主:
就一个电机,接THR,是电直,不是多轴。

网友:
请楼主连上调参,安装调参软件一步步设置,重点是看每个舵机反馈是否正确。

楼主(2015-05-01):
打算多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