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场锂铁电池包,能用UNA6充电吗】

楼主(2014-12-22):
请问锂铁
电池
外场电源包,能用UNA6充电吗?怎么设置充电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

网友A:
A6支持LiFe就行,进去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支持LiFe就行,进去一看就明白了。
A6没有模式,只有截止电压设置

网友A:
一般是3.6V,电流你就只管开最大吧。

网友B:
可以的 我设置的3.5V截止 5A电流。

网友C:
有平衡允插头就行3.6v 5AOK

网友D:
可以!截止电压设成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