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续航时间测试

楼主(2014-12-22):
大家都在为提高续航能力不断的折腾着自己的机机,也有不知道怎样配置才好的新手们。下面我就先来上一组我的测试报告,给大家讨论以及参考,希望还有更好的建议的老鸟们提出应该改进的地方。之前都是在乱飞,也有没这么认真的记录过时间,没有最好的飞机,只有更好的配置。
先报配置:飞控NAZA V2+GPS+MINI IOSD
              机架飞越680
              电机朗宇X4108KV380
              电池狮子6S5200mah30C*2
              桨APC1238已经校过静平衡
              400MW图传+蘑菇天线
              3S1300mah单独供电云台+图传
              带山狗+狗云台全载重4.1KG

悬停测试:气温11℃左右,云南昆明海拔略高,微风,悬停高度1米左右,姿态模式悬停,需略微手动修正,悬停时间遥控计时降落为18:40,BB响设置3.6,下来回压3.7-3.73,一小时后用充电器充入电量7755mah。
      不知道各位的起重和续航时间是否也大致这样,就想尽可能的提高一些续航时间,减重应该是最直观的,但是在轻也还是有极限。理想目标为悬停30分钟,时间太长人也熬不住。手上还有组1355碳桨,接下来想测试下不改动其他东西的情况下,13寸的桨不知有何改观。之前也大致测试了一下1355的桨,因为没注意看计时,然后就把控关了,时间也就没了,但是回来看拍摄的视频时间是24分钟左右,前后扣除3多分钟的准备和检查时间,大致应该是在21分钟左右,等改天也像这次测试一样仔细记录一下,然后再来报告。悬停的照片也没照,山狗的话当时也没有开,纯粹就是为了测试满载的情况下悬停时间,就上一张折叠好的图吧

网友A:
680机架,4.1的起飞重量有点不保险。太重了....380kv的电机最起码也得14-15寸桨吧!12寸....浪费啊!我的680 4s5200悬停10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机架,4.1的起飞重量有点不保险。太重了....380kv的电机最起码也得14-15寸桨吧!12寸....浪费啊!我的68 ...

一直都是飞1355,但是没试过具体哪个时间更长,之前也是4S电池,但不是这个电机,入手了个大的电直,统一下电池所以上了6S,你的680起重是多少

网友B:
我的测试,1355mr比1238多两分钟。我的680 带云台狗三,起飞重量3.3kg,4s10000mha, 4108s690kv,1355mr 续航22分钟,1238 20分钟

网友:
不含电,2300,加电起飞2800左右,自组4s。飞越680机架刚性不够,官方给出是3公斤左右的起飞重量,你的4.1,太牵强了....毕竟600多块的架子,感觉是不行。我打算之后换大架子,至少刚性够的。

网友:
这个机架最好将重量控制在3.5KG以内,飞越的机架很软,4.1KG极限了

网友C:
昆明哪里?我也在昆明.不过是玩小jj的新手,有时间可以观摩一下吗

网友D:
机子电机都好,就是摄像头配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子电机都好,就是摄像头配不上

钱都花在其他地方了,所以摄像头只能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昆明哪里?我也在昆明.不过是玩小jj的新手,有时间可以观摩一下吗

一般都在北市区玩

楼主:
大家的这个架子大部分都用4S啊,我用6S5200的话机子倒是3.3KG左右,续航大致12分钟,这个具体没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0机架,4.1的起飞重量有点不保险。太重了....380kv的电机最起码也得14-15寸桨吧!12寸....浪费啊!我的68 ...

问下你用的几寸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测试,1355mr比1238多两分钟。我的680 带云台狗三,起飞重量3.3kg,4s10000mha, 4108s690kv,1355mr 续航 ...

我的配置跟你基本一样,请问你的云台DU立供电么?680上13寸浆有问题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测试,1355mr比1238多两分钟。我的680 带云台狗三,起飞重量3.3kg,4s10000mha, 4108s690kv,1355mr 续航 ...

请问云台是单独供电的么?680上13寸浆没问题?

网友:
飞跃680 本身的刚性确实一般般的,但可以考虑在前后机头、机尾位置加四根铝柱,我是在折叠部分改为了双C卡~~实测起飞重量可以达到6KG不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云台是单独供电的么?680上13寸浆没问题?

同问云台DU立供电否?我的配置是4108s480kg,1355木桨,云台DU立供电,4s10000ma,起飞重量3.5kg,3.7报警下来才飞10分钟。我的咋就这么短呢,该减的也都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云台是单独供电的么?680上13寸浆没问题?

没问题,我一直都是用1355,1238是以前4轴的,后来添了一组试试看1238的续航怎么样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同样的地点环境,今天只用了一组6S5200电池1355碳桨,姿态悬停,1米左右高度,全负重3.4KG,悬停时间16:04,BB响3.6回压3.7-3.73。和上次的测试没法对比,变量有点多,电池只用了一组,桨也用了1355,不过接下来有时间继续测试下6S10400mah的1355桨和6S5200mah1238桨的悬停时间

网友(2015-02-04):
换上更长的碳纤机臂,用上15寸桨,同时直接使用1颗6s 10000电池,应该飞个25分钟无问题。

网友:
挂个山狗兴师动众6S*2+3s  不知道怎么想的?

4S 5000 挂山狗 轻松15分钟论坛里面大把,多学习下吧~

网友:
其实那个 1300ma的 就撤了吧。想要提高续航 ,就得减肥

网友F:
折叠件也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