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来证明X8的力效

楼主(2014-12-22):
用事实来证明X8的力效

        本想做个米8,考虑到机架太大,就改成做X8,对于4臂8KG(起飞重量)以下的多旋翼,个人认为最适合的轴距在700-760mm,大小适宜,桨最大可以用到20寸,也不至于太占地方,一般的车辆能放的下。

        今天X8配用的桨到了,很喜欢DJ的桨形(单只桨重量21~22g),做好平衡后,立马装了上去,在室内先进校正,调试,同时挂上自制的电流计检测悬停电流,这样就很容易检测出我这架X8的力效了,根据悬停电流也可大致计算出X8的滞空时间。

顶面直视图

配用的DJ1555碳桨,最大可装18寸桨

脚架高度310mm

轴距730mm

空机重量2660g(无图传云台、相机、OSD)

挂上6S10000ma电池重量3810g

加上电流计重量3990g

加电电流计不显示空载电流

电压22.7V,怠速电流2A

离地悬空的悬停电流21.8A,虽然只悬停检测了一下,但已经领略到了X8的稳,这么小的空间我还脱了一下手
(低转速下拍摄的桨貌似静止状态)

       X8无负载的悬停重量:   3990g(含电流计180g,单电机作功拉力=498.75g)

                         悬停电流:  21.8A(单电机电流=2.725A)

                        动力电源 :  25C  6S10000ma

                           力   效=3990/22x21.8x0.9(功率因素取0.9)=9.24
                 估算滞空时间:10x60/21.8=27.5分钟         按放电量8000ma计算滞空时间也在22分钟左右

         力效达到9.24还是比较高的,对比我原来的680六轴(采用的是同样的电机,1340碳桨)3200g的起飞重量,悬停电流17A,力效9.50,差不多。

         当然,这只是第一次测试,而且是在完全无负载的情况下的测试,电机在500g左右拉力的工况下,力效明显较高。但也说明X8与平铺电机的多旋翼力效没有很明显的改变。

        等有时间进行室外测试及加模拟负载(1500g,2000g,3000g)测试,并将测试结果与大家共享......

    12月23日室内测试:

        室内挂载1145g假负载+电流计,起飞重量5170g,脱手悬停电流29A,单个电机电流3.625A,拉力646g。
        力效=5170/22x29x0.9=9,按8000ma放电,估算悬停时间约16分钟

       本机配置请穿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0848&extra=

X8-730 首飞视频

楼顶起飞

上张FPV G3摄像机视频截图

2015年3月31日更新~
        部分人对我的飞行时间不满意或有疑问,这很正常,因为环境温度对电池放电性能影响甚大(可见我的关于:低温环境对航模动力锂电池放电性能的影响),今天轻装上阵,X8带狗台和狗3,6S25C10000电池,起飞重量4500g(X8换成了飞越电动脚架),报警电压设置3.6V,竟然飞行(非悬停)了25分钟,最远距离和高度在500米左右,还没报警,降落后单片电芯电压3.75v左右~

网友A:
估计太乐观了 能飞20分钟就很好了

网友B:
关键看电池能不能放出这么多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太乐观了 能飞20分钟就很好了

这是理论上的计算,因受电池、机体平衡性能,调校及环境等诸多因数影响,和实际有一定误差,但不会太大,所以我总喜欢测试悬停电流,电流才是反映飞行器续航能力最直接的数据。加大载重量后,电流会大幅度上升,时间就会缩短,力效也会随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电池能不能放出这么多的电

这就和电池性能有关,10000的电放出8000ma应该是正常的,飞完的电池充满就能很容易获得充进电量数据,也就是实际消耗电量数据。

网友:
期待,不过最靠谱的数据还是===续航

网友C:
我X8 、4.85kg 、4008 350kv电机 、1655蜻蜓桨 、6s 10000mah电池;
设的22.2报警;
平均下来飞12分左右,耗电6600mah。
若改用DJI 1555桨,续航时间上会有所改进吗?

网友D:
不知道2212级电机X8如何,最近这个450 X8装的比较多,也想入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X8 、4.85kg 、4008 350kv电机 、1655蜻蜓桨 、6s 10000mah电池;
设的22.2报警;
平均下来飞12分左右 ...

电机配桨要结合电机的性能来配,一般厂家都有测试参考数据(当然也有些虚标因数),每种电机都有个最佳功率范围,一般的原则是总重量分配到单个电的拉力尽可能接近最佳力效范围,这样力效高也更省电,冗余的动力更有利于飞行器的安全,桨与电机的搭配也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2212级电机X8如何,最近这个450 X8装的比较多,也想入个

2212属玩具级别的,拉力小,力效也低,一般玩玩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12属玩具级别的,拉力小,力效也低,一般玩玩是可以的~

550轴距X8 上3508 1238桨怎么样,只带狗,不想太大的

网友:
很看好X8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轴距X8 上3508 1238桨怎么样,只带狗,不想太大的

挂狗上3508当然可以的,看了朗宇3508-380KV的数据,550的机架貌似用APC13X40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狗上3508当然可以的,看了朗宇3508-380KV的数据,550的机架貌似用APC13X40桨比较好

谢谢啊,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理论上的计算,因受电池、机体平衡性能,调校及环境等诸多因数影响,和实际有一定误差,但不会太大, ...

悬停电流跟飞行电流本身差别不会太大的,主要是重量和桨效率 我最近测试是DJI和TM效率差不太多,但是都不怎么抗风,风力3-4级以上最好用蜻蜓桨,效率也不会明显下降,供参考。

网友:
满载 带狗可以飞久一点 挂微单就15分钟以内 但可以再加大电池 不超7kg就行了

网友E:
离地过近会有地面效应,飞高后电流应该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地过近会有地面效应,飞高后电流应该会增加

是的,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帮你顶 X8机是很稳 大风也很稳  开始我的第一架卖了 后来发现别的机子没有那么稳 所以就又组了一架

网友:
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几g?有效载荷率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电池能不能放出这么多的电

放电C数不同   也就是电流大小的不同也会造成电池放电容量的变化   一般标称是0.5C放电  放到3.3  0.5C到3.7也就能放到80%的电  3C放电达不到8000的容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放电C数不同   也就是电流大小的不同也会造成电池放电容量的变化   一般标称是0.5C放电  放到3.3  0.5C到 ...

那假如我25A旋停,也就是2.5C放電(10000mah電池),假設到3.6V只放出6600mah電量,那我可以在飛的時候飛久些,譬如3.4V才下來,讓電池放電到接近8000mah,這方法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假如我25A旋停,也就是2.5C放電(10000mah電池),假設到3.6V只放出6600mah電量,那我可以在飛的時候飛久 ...

大C数电池一般比低C数电池保护电压设置的更高(3.6~3.8V),小C数的电池在不过载放电的情况下,保护电压可设置的较低,不然放电会不完全,我使用过一款低C数电池,放电到3.8V还没放出电量的一半,放电到3.3V,放出了标称容量的90%。总之,是由电池特性决定的,动力锂电池通过做大电流放电曲线图就能看到其性能,接近电压及电流**下降期时,电池已到了安全极限。因此,根据电池放电特性的不同,设置的保护电压也有一定差别。大C数电池放到3.4V,无疑会损坏电池,甚至导致直接炸鸡!

网友:
什么电机?

网友:
功率因素达不到0.9的

网友H:
楼主,TCB电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TCB电池怎么样??

还行,性价比高。注意电芯的一致性~

网友:
不错! 感觉很好的机器。

网友I:
楼主算术是体育老师教的

力   效=(3990/(22x21.8))x0.9(功率因素取0.9)=7.49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算术是体育老师教的

力   效=(3990/(22x21.8))x0.9(功率因素取0.9)=7.49

没有那括弧~

网友J:
6S 5200电池的话 一般设多少电压降落可以最大性能的放出电量呢,我现在3.7报警 落地3.8左右,B6充入的电量只有2900-3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6S 5200电池的话 一般设多少电压降落可以最大性能的放出电量呢,我现在3.7报警 落地3.8左右,B6充入的电量 ...

设置到3.6吧,报警后尽快降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设置到3.6吧,报警后尽快降落~

好的我试试,我现在设3.7 才飞12分钟。起飞重量2700+接近2800  6S5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的我试试,我现在设3.7 才飞12分钟。起飞重量2700+接近2800  6S5200电池

你这重量飞18~20分钟才对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重量飞18~20分钟才对

可他就是飞了12分钟,这是事实,我也在郁闷,所以才怀疑是不是自己报警电压设的高了
现在是3508 390KV  1555 飞越的T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他就是飞了12分钟,这是事实,我也在郁闷,所以才怀疑是不是自己报警电压设的高了
现在是3508 390KV   ...

T桨不如D桨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T桨不如D桨效率高~

我说的这这种 TarotT系列的,D桨是什么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