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怎么选

楼主(2014-12-22):
坛子里的兄弟   有人 在安装 电机和浆的时候  用  螺丝胶的吗?我试了一下 螺丝胶 (红色的),卸不下来啊。成了  一次性的了。

网友A:
千万别用高强度,中强度的,一般m4以下的螺丝就直接粘死,真想用就点一点低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用高强度,中强度的,一般m4以下的螺丝就直接粘死,真想用就点一点低强度的。

我用的是 271  红色的,低强度的 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注意不需要上多!!多了就拆不下来了!我一般都是强一扣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271  红色的,低强度的 是什么样子的?

倒,27几就是高强度的啊。那玩意差不多就是永久的。应该用22几的。

网友:
加热都能弄下来吧

网友B:
我都用指甲油。。。

网友:
桨个电机连接的螺丝孔坏了 咋办

楼主:
没办法加热的。旁边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指甲油。。。

这办法 牛X.  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我用蓝色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