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QX系列无屏幕相机在航拍中的使用?

楼主(2014-12-22):
不知道索尼QX系列相机是否能实时输出视频? 相机的总重量很轻,很适合航拍

不知道图中的飞行器,是如何做到通过“线”把视频实时传输的,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看官方图片只说这个接口是一个多功能USB,没有具体写 呵呵

网友:
好东西!比较贵!wifi可以直接传输,就是距离近!

楼主:
但它好像是通过线输出的 ,这个wifi输出肯定不方便,

网友:
真绝一门就用这个  wifi一公里没问题

网友A:
多功能usb,gopro也是多功能usb,主要的问题是,你要搞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同样的画质下,挑选更轻巧的相机和更合适的外形用来航拍,这才是选择的标准,我看大多数人看上这机器纯粹是跟风。纯属浪费钱

网友B:
qx100
1英寸cmos,最大广角等效28,1080p,码率未知,lz觉得值吗?

网友C:
航拍要的是几个因素:
最好是全局快门,这个抗果冻很重要
高码流输出,这个可以保证后期灵活性
有人出云台,调试过,解决过各种问题
有合适的图传和遥控,这样上天才不至于是瞎子
最后是外形和重量

当然sony的单头机子的外形和重量很时候,但是上面的压缩芯片不行,也不知道是否能从hdmi外置录像,而且一般sony的机器是rolling shutter,也就是横幅扫描快门,很容易果冻,所以,没人用的

网友C:
还有就是这变焦头完全浪费重量,另外sony有e卡口的机头了,后面可以了解一下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功能usb,gopro也是多功能usb,主要的问题是,你要搞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同样的画质下,挑选更轻巧的相机 ...

主要看上的是在同样画质下,这个重量更轻,更便携。对于航拍来说,相机后面的屏幕是没用的。
不知道这个多功能USB有没有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qx100
1英寸cmos,最大广角等效28,1080p,码率未知,lz觉得值吗?

如果它这个系列能输出视频,我就选ILCE-QX1,正好替代我的5R。再装一个定焦头就ok,比5R轻不少,云台也好调,成本也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它这个系列能输出视频,我就选ILCE-QX1,正好替代我的5R。再装一个定焦头就ok,比5R轻不少,云台也好 ...

受够了索尼16mm了,不出新饼干,绝不再入,画质都被镜头给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拍要的是几个因素:
最好是全局快门,这个抗果冻很重要
高码流输出,这个可以保证后期灵活性

您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如果我选的话也许会用那个QX1,码率还是够普通后期的。开始主要考虑到较轻的重量使综合成本降低(云台成本,调试也比较容易,续航时间,电池成本等)

果冻和全局快门的问题,开始确实是忽略了。
前段时间搞了一个gopro 4 black, 感觉较大振动的时候也会有胶体感。以前一直在用5R航拍,感觉效果还可以
QX1应该指标和5R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够了索尼16mm了,不出新饼干,绝不再入,画质都被镜头给砸了,

您现在用什么机器航拍?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这变焦头完全浪费重量,另外sony有e卡口的机头了,后面可以了解一下优劣。

但是它也省去了相机后面那块屏幕的重量。您说的e卡口的机头有机会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它这个系列能输出视频,我就选ILCE-QX1,正好替代我的5R。再装一个定焦头就ok,比5R轻不少,云台也好 ...

hdmi肯定是木有的,至于那个多功能usb口(mult)有没有av输出,是不是实时录制输出,相当难说了,屏幕没有,对焦也是个麻烦事儿,总不能每次都连接手机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肯定是木有的,至于那个多功能usb口(mult)有没有av输出,是不是实时录制输出,相当难说了,屏幕没 ...

呵呵 每次都无限远

网友D:
QX只能纯盲拍(除非用与控同频段的WiFi),去年一出来就仔细研究过,果断放弃。甭说AV out,连HDMI都没有, MultiUSB也仅限于充电、连PC、遥控器,而已。

伸缩镜头是云台的噩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够了索尼16mm了,不出新饼干,绝不再入,画质都被镜头给砸了,

换20看看

网友:
也好不到哪儿去,性价比变差了。不如松下系了

网友:
好东西,赞一个,我也想要

网友E:
qx系列视频码流都是17M,NEX系列视频码流为28M。各位自己权衡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QX只能纯盲拍(除非用与控同频段的WiFi),去年一出来就仔细研究过,果断放弃。甭说AV out,连HDMI ...

QX1的multi口用multi的AV线试过没。据说这几年的sony产品multi都能输出AV 我的AS100V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QX1的multi口用multi的AV线试过没。据说这几年的sony产品multi都能输出AV 我的AS100V也能

严重感兴趣!
我翻遍了关于multi USB的说明书,没见提到半点AV out的信息。我用过AS15(AS100的前身,当时还不叫multi USB),试过每一个pin的信号,确信没有AV out。

如果multi能有AV out,那航拍机的选择面一下子就宽了很多,SONY的机器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QX1的multi口用multi的AV线试过没。据说这几年的sony产品multi都能输出AV 我的AS100V也能

白兴奋一场。 找到那根线了,但只用于HANDYCAM系列摄像机。即同样的multi USB口,摄像机上才有AV输出,相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兴奋一场。 找到那根线了,但只用于HANDYCAM系列摄像机。即同样的multi USB口,摄像机上才有AV输出,相 ...

残念啊,看来要么只有2次中继要么只有同轨摄像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白兴奋一场。 找到那根线了,但只用于HANDYCAM系列摄像机。即同样的multi USB口,摄像机上才有AV输出,相 ...

对了,我看到这帖子的朋友说的multi的线还有15P的,我买的那根multi转AV是10P还是12P来着,你的multi线是多少P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50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了,我看到这帖子的朋友说的multi的线还有15P的,我买的那根multi转AV是10P还是12P来着,你的multi线是 ...

果真可以就太帅了!

网友:
目前只买到10pin的multi视频线,经测试qx1无视频输出,请问lz 15pin线在哪里买的?qx1 multi口是5pin的,经测试遥控快门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兴奋一场。 找到那根线了,但只用于HANDYCAM系列摄像机。即同样的multi USB口,摄像机上才有AV输出,相 ...

我试过摄像机和微单都有的

网友(2015-01-22):
我试过 Sony A6000, actioncam AS15 都木有 AV 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看上的是在同样画质下,这个重量更轻,更便携。对于航拍来说,相机后面的屏幕是没用的。
不知道这个 ...

不行
只能wifi输出

网友:
静态还可以。但动态没有三轴云台支持,比较麻烦,自己DIY 难度好高

网友(2015-04-06):
引用 网友C:
航拍要的是几个因素:
最好是全局快门,这个抗果冻很重要
高码流输出,这个可以保证后期灵活性

请问那些相机是全局快门啊怎么都也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