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w模型电机改装自行车是不是功率过大了

楼主(2014-12-22):
如题

网友:
这是要闹哪样啊

网友:
模型一般都是高速电机。。。你的用多大的齿轮比减速啊。就算有减速箱用上,2500W放自行车上你是要飞啊,普通电动车也就500W。

网友:
这个不行的

网友:
不行的  速度不匹配

网友:
齿比合适应该也能搞  LZ加油 我也有想法

网友:
扭力不行的

网友:
改到载人车辆一般得500KV以下的

网友:
有变速箱是可以的,前提是做这个变速箱会很麻烦

网友:
直接有2000w的自行车改装套件,换上就能用。没必要用航模的自制

网友:
可以选用低KV值电机,经摆线针轮减速机减速后利用摩擦传动直驱前轮。
优点如下:
      1.两级大速比减速,a摆线针轮减速机减速; b摩擦传动直驱前轮减速。
      2.没有链传动,即简化传动机构

网友:
只要有合适速比变速箱完全可以

网友:
顶到楼主DIY成功

网友:
再给自行车加个翅膀就更赞了

网友:
功率很足啊  减速装置不好搞吧

网友:
楼主这是要飞啊

网友:
扭力不够啊

网友:
你要飞呀?

网友:
直接上不行。减速后可以。这样扭矩大了转速也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