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来看下,精灵急切期望增加的固件功能!

楼主(2014-12-22):
精灵是个好机,但是使用中遇到个问题,希望能在新版的固件里改进一下,
就是在夜航的时候,能否在调参软件里开设一个设置机臂下面的(前方红色)的LED灯,可以选择关闭,因为夜航的时候,起飞后这两个红色LED非常的影响画面!!有些模友自己用胶布贴住,就是为了屏蔽灯光给镜头带来的红色泛光,问题虽然不大,但很影响!希望能见到改进!!!

另一个就是:非常希望出一套类似小悟的显示器支架给精灵,这个应该不难吧!就在控面板上多开个孔,这样可方便多了!

第三个就是:原生脚架是否能考虑升高个两厘米左右,(虽然能买到第三方的升高脚架,但新版的带防干扰指南针的塑料盒子,山寨厂的没有,如果用山寨的架子,指南针裸在外面又觉得不放心),好歹不要让gopro那么容易碰到地面啊,一套模具花不了多少吧对于你们来讲!遇到泥巴地,草地,简直就是谋杀镜头!而且还脑残的把HD-3D的自检后状态设置到朝下!!!

网友A:
其实夜航,只有特别黑的情况下才会拍到led的灯光,而特别黑的环境,画面几乎不可用。。。

网友:
不过总的来说都是,好建议。。。

网友:
第一个可以通过升级固件实现的,另外两个期待精灵3吧

网友B:
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云台仰俯轴臂如果设计在左边,gopro镜头就居中了。

网友C:
3d云台最新固件自检后不朝下了,大概45度角。
脚加加上一圈海绵高度正好,自检不碰头,降落还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云台仰俯轴臂如果设计在左边,gopro镜头就居中了。

如果设计在左边,那么,每次取卡你都要拆下来?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DJI权衡后的权宜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云台最新固件自检后不朝下了,大概45度角。
脚加加上一圈海绵高度正好,自检不碰头,降落还缓冲

新固件在哪?什么版本的?我咋没在官网看到?貌似已经升的是最新的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设计在左边,那么,每次取卡你都要拆下来?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DJI权衡后的权宜之计!

设计在左边可以直接插入数据接口,我宁可插拔卡不方便,也不愿意拍到脚架,因为拍到起落架,这个镜头就废了。

网友:
脚架长点倒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固件在哪?什么版本的?我咋没在官网看到?貌似已经升的是最新的了啊!

你链接电脑,调参软件中有显示升级,原来好像是X.0X,现在是X.0X2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夜航,只有特别黑的情况下才会拍到led的灯光,而特别黑的环境,画面几乎不可用。。。

空气质量不好的地方也会。。。红红一片~~~很来好事一样 哈哈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