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狗和飞越2D云台的安装问题,希望高手帮帮忙,我实在没有招了,谢谢!(已搞定)

楼主(2014-12-22):
前段时间我发帖子说飞越云台安装我的山狗相机抖动,后来发现因为我的不懂有点冤枉飞越了,其实都是视频输出的USB接口太靠后导致相机安装不到位导致重心不稳,引发的抖动

这个就是我之前的安装方法,虽然能用图传,也能给相机供电,但是云台抖动厉害

然后我想到把USB视频输出拔掉,把相机安装到位,并安装好镜头圈试试,发现怎么动云台都不抖了,看来把相机安装到位,并且安装好镜头圈云台就正常了,但是问题是视频输出线安装不了,只能盲拍还浪费了图传!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希望高手帮帮我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啊,我感谢大家了!
问题基本解决了,还是把相机倒过来装,不同的是镜头圈照样装在那里,大不了不套镜头,云台奇迹般地稳定了,而且可以用图传,呵呵,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改线 买usb头 自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线 买usb头 自己焊

谢谢,但是我感觉如果把相机安装到位,USB输出那里留的空间非常小,能插进去吗?

网友A:
买短头 基本就突出一根线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短头 基本就突出一根线的高度

好的,我来试试,谢谢了

网友B:
横滚轴电机外侧加配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横滚轴电机外侧加配重

我帮仁兄补充一下,加配重  我选用的是给轮毂  做动平衡  带3M胶的配重铅块,10G和5G 2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仁兄补充一下,加配重  我选用的是给轮毂  做动平衡  带3M胶的配重铅块,10G和5G 2块。

谢谢,是不是配重的目的是让云台挂了相机后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能达到俯仰和横滚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配重的目的是让云台挂了相机后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能达到俯仰和横滚平衡?

网友D:
我的也是 郁闷了 楼主怎么把相机框装上的?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 郁闷了 楼主怎么把相机框装上的?磨?

用老婆修指甲的锉刀磨了一点,呵呵

网友E:
miniusb的插头用刀子削一下就可以正装,削紧贴云台那边。
我之前自己找废的minisub头焊了个,可是用几次接头线就断了,后来淘宝买的USB成品线,削好接头装起合适。
可惜俺的云台控制板烧了,都没搞明白怎么烧的。

网友F:
朋友,你的云台脚架在那买的?安装到dji450上需要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的云台脚架在那买的?安装到dji450上需要改动吗?

在淘宝,买的,淘宝很多店都卖这种脚架,没有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niusb的插头用刀子削一下就可以正装,削紧贴云台那边。
我之前自己找废的minisub头焊了个,可是用几次接 ...

明白了,谢谢

网友G(2015-04-05):
看了楼主的贴,这山狗倒着装,图传出来的图像不是倒得么?那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贴,这山狗倒着装,图传出来的图像不是倒得么?那怎么看?

这是能用起来山狗的关键所在,山狗里面有个设置是画面倒置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能用起来山狗的关键所在,山狗里面有个设置是画面倒置功能!

我把菜单从头翻到尾,除了一个旋转的选择就没看到别的了,但是选择旋转好像也没得反应啊,至少液晶屏输出是没得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把菜单从头翻到尾,除了一个旋转的选择就没看到别的了,但是选择旋转好像也没得反应啊,至少液晶屏输出 ...

但是我这个确实有这个功能,就是把画面翻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个确实有这个功能,就是把画面翻转,

恩,昨晚又试了一下,成功了,我也买了飞越云台,准备照你的样子来安装

网友H(2015-08-08):
我也和你一样,到底怎么配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和你一样,到底怎么配重啊

具体配多少视具体情况而定,最终配重的目的是让云台挂了相机后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能达到俯仰和横滚平衡,这样通电后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338

你真是警院毕业的吗?是哪里的警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是警院毕业的吗?是哪里的警院?

云南的,你也是?

楼主:
是的,不过是江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是江苏的

同是警校学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