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 并自报工作室 谢谢

楼主(2014-12-22):
      我是新手 像各位前辈问个问题就是车床轴的法兰盘 跳动应该是几丝算是合格的哈 测量的图片是借用的哈 其他是我自己的工作室哈  就是借用图片显示1的地方哈  还有就是各位大哥 我用切断刀切断钢管的时候 应为刀不快的问题切不动 我就用力 结果工件都被抬起来了6毫米左右 然后工件卡到刀上 逼停车床  我想问问这样会不会损坏车床的主轴和法兰 比如把主轴弄弯了 或者主轴上的法兰弄弯了  谢谢  (当时车刀是在离卡盘大约6厘米的地方切工件的 )

此图是借用的 就是图上1的地方打表 应该是跳动多少算合格啊

此图是借用的 就是图上1的地方打表 应该是跳动多少算合格啊

我自己的车床 20的

我自己的车床 20的

我的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全图

我的工作室全图

网友A:
测法兰最多2丝吧,我也逼停过主轴,借地儿也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伤害

网友B:
没事。床没这么脆弱,工作室挺顺眼。这么大箱切削液,用得完么。。。

网友C:
长度超过1;6管料上中心架,棒料上顶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测量了 我的法兰实际测量在1.2丝左右 商家回复在3个丝之内都是合格的 并且发了一个检验标准给我 我传上来 供大家以后参考 谢谢 图片上电脑打的是合格的标准 手写的是机床出厂的实际情况 可以看到 厂家的机床质量还是不错的呵呵

机床检验标准 这个是微型型机床检验标准 比不得工业机床哈

机床检验标准 这个是微型型机床检验标准 比不得工业机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床没这么脆弱,工作室挺顺眼。这么大箱切削液,用得完么。。。

谢谢 用得完哈 一个小时左右就流完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超过1;6管料上中心架,棒料上顶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谢谢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法兰最多2丝吧,我也逼停过主轴,借地儿也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伤害

我问过厂家了 厂家说没啥问题

网友:
金洋的这台BV20质量还是不错的,比我那台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