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和700L除开电子设备还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12-22):
新年想搞台新机,犹豫E和L,不确定除开电子设备还有什么区别?求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
多了个加强件,貌似没啥区别。

网友A:
E纯DFC十字盘
L混血DFC、EFL十字盘

网友:
都差不多。机身方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多了一个升级件,换了一种十字盘

网友:
买新不买旧

楼主:
新贵旧便宜

网友:
算下来新的便宜些

网友:
买700Ltop 那个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E纯DFC十字盘
L混血DFC、EFL十字盘

L也是纯的DFC,EFL属于升级件,套机里面是DFC,700L和E差别就是碳纤是亚光色的,其他都一样,还有就是一些亮骚件,红色的金属件,E是纯色的银色,再有就是电子设备不同,其他都一样

网友:
还是EFL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