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教练,请教有哪些遥控 有这功能?

楼主(2014-12-23):
单通道教练,请教有哪些遥控 有这功能?

网友A:
可否先来个名词解释?单通道教练:,,,,,,。。。。。?

网友B:
Er9x或者opentx的系统可以设置单通道教练模式,你愿意的话可以给每个通道单独加控制开关。

网友: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单通道教练的话其它通道教练是否可控,设置上是没问题的,还有混控的实现,没控,所以没验证,思路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
不懂!就看MM了!

网友C:
是不是任意通道教练功能?FUTABA6通道以上的都有

网友D:
Graupner 遥控器可以 单通道教练(我理解的意思是只给学生一个通道)是这样吗、

网友:
不明不白

楼主:
就是可以设置任意一个通道由学员控制,其它由教练控制。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在FPV时,可以连接头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先来个名词解释?单通道教练:,,,,,,。。。。。?

就是可以设置任意一个通道由学员控制,其它由教练控制。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在FPV时,可以连接头追。捕捉你头部的运动,来控制飞机上的摄像头,模拟自己在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任意通道教练功能?FUTABA6通道以上的都有

是的。我知道的,就只有FUTAB的控有。但是,服他爸的控贵,加上抵 日 情 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Graupner 遥控器可以 单通道教练(我理解的意思是只给学生一个通道)是这样吗、

是的,任意一个通道。Graupner 也是天价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9x或者opentx的系统可以设置单通道教练模式,你愿意的话可以给每个通道单独加控制开关。

这两套系统,之前很热的时候,也考虑买套研究研究,后来就退烧了。现在好像X宝也很少了。您有成功试过吗?没用过不知道呢。
单通道给学员,其它通道当然是教练在控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可以设置任意一个通道由学员控制,其它由教练控制。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在FPV时,可以连接头追。捕捉 ...

明白了。就好像电脑玩空战游戏, 可以切换左右窗户来观察,你这个是用转头和摄像头同步,就像自己在飞机上观察一样了吧!挺好玩,可惜没见过!  我觉得仅仅一面正前方就足够了,用姿态去改变视角也可以了!

网友:
模拟器有这个  只控制一个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知道的,就只有FUTAB的控有。但是,服他爸的控贵,加上抵 日 情 绪。呵呵

你要接头追啊,D10就行吧,我的T6J才800多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任意一个通道。Graupner 也是天价货啊。

你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接头追啊,D10就行吧,我的T6J才800多哦

D10  真的可以?

网友:
JR 9X2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