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钟摆的手法。

楼主(2014-12-23):
一直郁闷飞不好这个动作,仔细想了想有了新的认识,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摆过去用螺距托住,然后螺距归零的同时往另外一边摆,在用螺距托住,反复。这样对吗?我以前是摆过去用螺距托住后螺距不变,在往另一边摆,然后螺距猛的打向另一边托住。这样转速掉的很快,摆的也不稳定,不在原地摆。总有一段狐线。望高手指点。

楼主:
补几张最近450pro升级的L

网友:
柔和补螺距,刚好不掉高度不位移,也就是说飞机垂直地面的时候刚好是0螺距,摆过去就要慢慢补螺距,刚好抵消下降的力,而又不至于补得太猛而掉转!再就是飞机转速太低!

楼主:
看来我分析的不错哦,飞机垂直的时候是0螺距。

网友A:
螺距跟晚了,为了不掉高度给大螺距就会掉转,飞出来是角度很大的扇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跟晚了,为了不掉高度给大螺距就会掉转,飞出来是角度很大的扇面

对对,我就是这个问题,是个扇面,而且姿态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