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FMS F4U

楼主(2014-12-23):
孩子回来,送我一架海外版的F4U,1.1M,带收放,航灯,很是漂亮。仔细安装,调试,一切正常。昨日首飞一次性成功,应该是很好飞。但是,就是这个但是,第二个起飞后,起落架有一边无法收回,马上降落,飞机完好无损。这要是无法放出,岂不是要玩单腿迫降。飞机起飞降落都正常没有什么冲撞,肿么就这样了,还是大名顶顶的FMS。

网友A:
检查收放是否卡住了。不行就换一个,这东西都通用。

网友B:
难道是不同涂装的运动版f2g?...那个起落架要转角90度收起,而且钢丝也细,虽然强度还可以,但毕竟结构复杂了,出故障的概率也大了很多,还是起飞之前试几次比较保险
上个图看看海外版f4啥样啊,哈哈

网友:
海外版的F4U,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收放是否卡住了。不行就换一个,这东西都通用。

我拆开看了,没卡,是驱动坏了,通电时电机会动一下,但不转。

网友:
FMS也会这样啊,看来不带收放的更安全。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
想看看海外版的F4U

网友:
那就换电机

楼主:
搞不清是驱动还是电机的问题,不知电机是直流还是脉冲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不同涂装的运动版f2g?...那个起落架要转角90度收起,而且钢丝也细,虽然强度还可以,但毕竟结构复 ...

看看吧。和运动版差不多。

网友:
真是性感的一只战鸡

网友:
哈哈,看来运动版真的只是换了涂装和电装啊

网友C:
我的FMS  1.4M  p51也有一只腿这样,动一下就没反应了,单腿降落一次,翼尖轻微擦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FMS  1.4M  p51也有一只腿这样,动一下就没反应了,单腿降落一次,翼尖轻微擦伤

那你现在怎么用的呢?

网友:
换了,都是一样的规格

网友:
F2g脚架是硬伤我不到20起落坏了两付 180一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