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技术请进,2V 飞着翻筋斗,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12-23):
只看大图
2V在天上转向时突然翻了个筋斗,我立即打姿态模式,把飞机拉上去,可是没反应,然后炸机,捡起来还好没什么事,可以飞,技术看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还好,不严重,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B:
DJI 3D飛行固件?

网友C:
恭喜楼主买到下一代产品:筋斗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严重,什么原因导致的?
不知道

网友D:
要看楼主是什么模式飞的,如果不是手动的话,会不会是飞控给出了错误的指令,至于为什么会给出错误的指令就有待大疆研究了!

网友E:
罗盘干扰,每次起飞前校准指南针。

网友F:
IMU死机,明显是水平线丢失了

网友G:
翻了个筋斗你還能立馬打姿態!這反應快
沒數據很難判定只能猜測

网友H:
立马切手动就有救了

网友I:
您好,您的精灵已经免费升级为筋斗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