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能否改成FPV显示器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12-23):
     我有个索尼15寸的笔记本 基本上快淘汰了 ,现在专门调参用,突发奇想 能否把接收器跟电脑显示器 连接起来,当FPV显示器用, 我知道 可以安装视频采集器,是不是会有延迟,除了这样的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吗? 如何改装,求指导啊 !求教程啊

网友A:
可以,网上淘宝AV采集器,转usb的,可以把电脑当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网上淘宝AV采集器,转usb的,可以把电脑当显示器

这个方法我知道啊  !还有没有 其它方法

网友:
加AV显示器驱动还可以雪花屏奥…

网友B:
应该有个东西叫液晶驱动板、通过它让显示器工作、还望楼下有大神!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个东西叫液晶驱动板、通过它让显示器工作、还望楼下有大神!帮顶

同意楼上的!呵呵!

网友:
把笔记本显示屏拆出来。。然后去淘宝买一个液晶电视的主板,板子就40块钱左右,插上你的屏幕,就是一个电视了。。

网友:
亮度是硬伤,凑活看看可以,太阳底下FPV基本见光死

网友:
X宝万能驱动板、还可以当电视用

网友:
电脑屏幕亮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