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多轴飞控

楼主(2014-12-23):
现考虑上一个多轴,在自组和亚拓480L之间拿不定注意,如自组,考虑选用大疆的V2飞控,这样成套的价钱比480略低,但据说亚拓飞控的稳定性不错,请问各路大神,这两种飞控的优劣对比?

网友A:
可以烧亚托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亚托 看看

先了解再说吧。

网友:
牙脱的电子设备我只能~呵呵

网友:
亚拓啊  就价格高 稳定是牺牲操作手感的

网友B:
M480M690,现在的持有率还是有点低,而且问题也不是没有,还有点多,你去亚拓专区去看看。本来我也是想上个M480的,首批没赶上,候看别人还多问题,就没上
如果你是个老手,入就入吧,要是像我这样半吊子,入了出问题,出来问因为持有量较少,也没什么人能回答你。这是我没上的关键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80M690,现在的持有率还是有点低,而且问题也不是没有,还有点多,你去亚拓专区去看看。本来我也是想上个 ...

本人多轴方面是新手

网友C:
V2你就放弃吧 看看各种V2的炸鸡贴  一个方向爆冲  飞控问题  无解  lite都比V2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你就放弃吧 看看各种V2的炸鸡贴  一个方向爆冲  飞控问题  无解  lite都比V2稳定

低档的反而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