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位置与高度数据问题

楼主(2014-12-23):
给精灵2装上了
图传
,在周边有高楼的小花园中飞了2次,飞行范围不超过20米,GPS卫星数在5-6个,发现:
1、在同样的地点,图传显示的D数据慢慢变大,15分钟后同一地点(GPS开始定位的点),从10几米变到最后的120米。
2、在地面上,高度数据也从起飞时的1米变成降落后15米
请问:是飞行环境导致的问题,还是精灵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卫星太少,导致定位精度误差

楼主:
5个星定位误差不可能超百米吧?

网友B:
定位不准

网友C:
跟GPS应该无关,LZ你室内试试,应该也是慢慢增加。
我发过贴,大疆技术也模糊的解释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0934&extra=

网友D:
高度靠的是内置气压计跟GPS 有什么关系?

网友A:
高度主要是靠GPS的,气压计修正精度,5颗星本身就误差非常大

网友E:
高度是纯气压测的,不是GPS测的,GPS只能测到海拔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