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精灵1的电调多少安?

楼主(2014-12-23):
精灵1挂狗,1300起飞重量,非常食力!有点风就飘到傻,虽然厂家不支持换马达,但精灵1又不能用2.0的精灵2电调,想知精灵1的电调是多少安的?换个大疆2312还是TM2213?叠FET看可否解决?

网友:
听说只有15A,无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phantom1的电调是15A的,对于更换电机或电调来达到加载重量的目的,我们其实不建议这样做,毕 ...

谢谢!非常支持大疆!售后不错!回复积极。

网友B:
换TM2213套装,改电池仓上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TM2213套装,改电池仓上5200。

已经5400,所以有1300克。想叠fet解决,有人知道FET型号?

网友:
云台怎么固定在机灵肚子上的?

网友:
换那个老虎的2312的套装不错

楼主:
买了大疆的专用转接套件,100元。老虎的TM2213吗?不知道哪个好?大疆2312的极数多了,应该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大疆的专用转接套件,100元。老虎的TM2213吗?不知道哪个好?大疆2312的极数多了,应该不错。

你用的是标准云台?加的pmu?dji的2312应该也得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标准云台?加的pmu?dji的2312应该也得换电调

我是一个云台两台机用,穷啊!!我换了升级中心板加了MINI OSD,本想很爽,不过前天差点摔了,动力严重不足,太恐怖了!

刚看了这个。

网友:
我的精灵1飞飞FPV云台狗拉不动阿,

网友D:
升级中心板插3D云台可以直接用?

网友E:
换2312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中心板插3D云台可以直接用?

可以,我换了新控,有速率控制,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2312电机吧。

感觉dji2312比TM2213要好,2312会大电流,换电机前我会叠FET ,单相一只4407,一只4430。我已经准备叠,叠好换马达上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dji2312比TM2213要好,2312会大电流,换电机前我会叠FET ,单相一只4407,一只4430。我已经准备叠, ...

dji的2312
或者用ld的2312都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dji2312比TM2213要好,2312会大电流,换电机前我会叠FET ,单相一只4407,一只4430。我已经准备叠, ...

啥是,407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是,4077

场效应管,MOSFET,蚊车经常叠,你们用的电调也是并联的,有空自己看看电路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场效应管,MOSFET,蚊车经常叠,你们用的电调也是并联的,有空自己看看电路板。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我用的是铂金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我用的是铂金30

影响什么?放大电流,让电机更有力,响应速度更快,可以用大桨。将压力给了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影响什么?放大电流,让电机更有力,响应速度更快,可以用大桨。将压力给了电机。

铂金电调,用ld的2312电机好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铂金电调,用ld的2312电机好不好么。

ld未了解过,希望有同路人,一起玩转精灵1和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phantom1的电调是15A的,对于更换电机或电调来达到加载重量的目的,我们其实不建议这样做,毕 ...

我也问一下技术的,E300电机不用原来的15A电调 可以支持最大的电调是多少。我不知道 这电机能过多大的电流,还有我想用铂金30A  上4S电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