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续航问题

楼主(2014-12-23):
我的是F450机架,X2212电机,飞腾30A电调,naza v2,没有挂载其他东西

挂3S 2200容量电池只能飞6分钟左右,就是感觉一起飞就很担心没电了,从不敢飞远,

我想换电池,如果换上3S 5200容量的电池的话,飞行时间能达到多少啊。,
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啊?也想过换大电池,怕我这小机架放不下电池,

网友A:
18分飘过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分飘过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 ...

你就是泡哥?

网友:
你的飞行时间确实短了..一般你这配置..悬停时间应该10分钟左右...要么你电池要挂了..要么你那边温度太低

网友:
2200ma 8分钟回冲1600ma,6000ma18:30分钟 回充4800ma 3.6v bb f450 净重916g

网友:
差不多   冬天也就这水平
建议换两块
一块2700 飞10分钟   可以做机动飞行
一块5000 飞16分钟   可以飞航线  练习基本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分飘过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 ...

泡泡大师,听说你有apm的3.15固件,能不能发一份给我,562854617@qq.com

楼主:
我今天又飞了一下,飞行时间还可以了,我在深圳这边,不是很冷,买的3S 5200电池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