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火轮F550 能用大疆新的2312电机么?

楼主(2014-12-23):
风火轮F550 能用大疆新的2312电机么?电调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F550可以用2312的电机,电调您可以使用15A的,推荐您使用DJI的E300动力系统;
您也可以去 ...

2312 不是比2212 更好的改进绕组么,提大的动力?

网友B:
电机用2312
浆用9450
电调20a或者15a都可以。
这样下来就和精灵2v+配置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2312
浆用9450
电调20a或者15a都可以。

在精灵上使用2312电机,要换ECC V2.0 电调。不知道风火轮的电调是否有需要找个要求。另外2312 能用10寸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精灵上使用2312电机,要换ECC V2.0 电调。不知道风火轮的电调是否有需要找个要求。另外2312 能用10寸桨 ...

可以10寸但你不没10寸呢,

网友:
3108电机我都用了

楼主:
3108 动力提升如何? F550 的话6个3108 起飞重量是多少 3S 5200 电续航时间是多少

楼主:
3108 动力提升如何? F550 的话6个3108 起飞重量是多少? 用3S 5200电续航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10寸但你不没10寸呢,

不可以买来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买来用么

很难能买到10寸浆,只有dji才有这个,不过效率也不如9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能买到10寸浆,只有dji才有这个,不过效率也不如9寸的。

1038桨配2312电机和配 9450桨 拉力会强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38桨配2312电机和配 9450桨 拉力会强么

1038拉力比9450拉力要好,但是效率会下降的。
只有dji才有1038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8拉力比9450拉力要好,但是效率会下降的。
只有dji才有1038的浆。

电机参数里面 XXXg/轴 怎么换算到起飞重量~!比如精灵2212电机 起飞重量200g/轴,最大600g/轴,4轴精灵算出起飞重量13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参数里面 XXXg/轴 怎么换算到起飞重量~!比如精灵2212电机 起飞重量200g/轴,最大600g/轴,4轴精灵算 ...

最大的起飞600油门要100%才行
50%是悬停油门,所以300g拉力,x4=1.2kg起飞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