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 TX60 和T插头 有什么优缺点呢??

楼主(2014-12-23):
电源接口 TX60 和T插头 有什么优缺点呢??  要把电池的T接口改成TX60么

网友A:
t插用在小电流上还可以,t型插头虽然能一定程度防反接,但是我在实际应用中还是有可能两个电极搭到一起的可能性。t插时间长了,弹簧片疲劳,不太容易插紧,而且接触面积也会随着氧化变小。tx60,和香蕉头插头差不多,可以说是全方位接触面积更大,设计耐流也更大。在焊接方面,个人感觉tx60更容易焊接,只要在硅胶线上镀锡,直接压在tx60槽里面加热焊接就行了。焊接大号硅胶线不推荐用936或者以下功率的焊台,功率太小,焊接时间太长,容易焊坏插头。建议在焊接的时候,如果焊接母头,把公头插上,焊接公头的时候,把母头插上,有效避免因为长时间的焊接把接头焊移位了。我现在全线用的都是tx60插头,感觉好用多了。

网友:
小飞机没什么区别。4s以上建议不要用T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t插用在小电流上还可以,t型插头虽然能一定程度防反接,但是我在实际应用中还是有可能两个电极搭到一起的可 ...

哦哦,原来如此啊~~~~~~

网友:
TX60淘汰T头